CR12模具热处理时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6):
CR12模具热处理时遇到的问题?不知道坛子里的朋友在处理CR12和CR12MOV时有没有遇到用980℃淬火后硬度51---53HRC,还开裂。
请教,谢谢!

网友:
Cr12和Cr12MoV
950-1000C淬火,油冷,HRC>58.
为获得热硬性和高的耐磨性,淬火温度增高至1115-1130C,油冷.细薄的可空冷,
--------------------------------------为了减少变形在400-450C盐液冷却
不要在300-375C回火,会降低工具的韧性
高于1100C淬火的,在520C回火2-3次

有脱碳的倾向
预先热处理--球化退火
淬后立即回火

网友:
楼主最好详细说说你的热处理工艺,这样才能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CR12模具热处理时遇到的问题?不知道坛子里的朋友在处理CR12和CR12MOV时有没有遇到用980℃淬火后硬度51---53HRC,还开裂。
请教,谢谢!

CR12MOV在980℃淬火后硬度不会只有51~53HRC吧?我做过,好象最少也有59以上!
建议:1、Cr12MoV钢锻造后增加球化退火,温度860℃
      2、1030℃淬火,在400℃回火两次  硬度可以达到57~59HRC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1000℃以上淬火,200℃回火后进行-180~-200℃深冷处理

网友:
1.先材质分析Cr含量。
2.根据裂纹形态和位置分析是否锻裂。
3.原材料不合格的可能性大,硬度淬不上去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换料。

楼主:
呵呵,cr3    cr4    都有,现在的热处理活真是不好干。降低保温温度和淬火温度反而硬度还高些

网友(2008-08-02):
引用 楼主:
呵呵,第一件有硬度:HRC55, 第二件没有硬度了 :HRC45

网友:
做模具的高手都知道热处理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深冷可以提高工件硬度和耐磨性

网友(2008-09-20):
我们厂CR12和CR12MOV一般用980油淬,180-200回火,保两小时,工艺有什么不对吗,硬度58-62

楼主(2009-07-10):
楼上朋友说的工艺也没有错,如果Cr元素含量不够,那么选择热处理温度时就需要做一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