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图纸打印线宽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26):
由于采用不同图纸大小,实线线宽需要设置不同大小,我现在的问题是想知道,一般在打印图纸时,A0,A1,A2,A3这四类图纸实线线宽应该设置多少?0.7mm吗,细实现 线宽呢? 谢谢

网友:
无论多大的图纸,粗细线都可以一样的,粗的0.3细的0.18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打印出来不清晰啊

网友:
关于这个应该有个国标的建议查一查,也可以实际打一下,看看自己定一下也可以

网友:
应该是你的页面设置没设好,在打印比例那里有一个缩放线宽选项,你不要勾,勾了就只会打出细线来了,不勾打出来的就是你设的线宽了,0.3粗线可以看得很清楚,不过设到0.5会好点,看你的打印机了,我们这里用的是粗0.25细0.05碳粉打印机很清楚.

网友(2009-04-10):
GB是一回事,实际情况是另一回事。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我也调整过线宽。——较复杂的机构,线宽不调整,会黑乎乎一团,用大一号的图纸,打印又有困难。虽不规范,但实用。

网友(2009-05-20):
我用的是0.5和0.25,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