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了个简单的图,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08-05-26):
不久前,刚做的螺旋千斤顶的装配图,由于是刚学的CAD,做的不好,请各位指点。
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还可以,不过有几处错误,顶端可以说画的是乱七八糟啊,首先布局可以用纵向的,视图的位置关系就好了,还有主视图有必要全剖吗?还有既然你全剖了,为什么把顶部仍了?还单独弄了个剖视图!在标注上也有问题,手柄的位置最好标一下。还有就是技术要求不好啊,自己看着改吧,如有说错,请大侠们指点!(设计的一般)

网友:
1、没明白主视图上面的A是想表示什么;
2、“零件10A”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看图纸,应该是零件12的剖视图,上面的说明却是“零件10A”;
3、H局部放大和另一个剖视(即标零件10A的那个)没必要画在装配图中,看图纸的意思,这两个件肯定还要单独画零件图的,所以零件细节画在零件图中即可;
4、零件4上标注的φ28应该是M28吧?
5、明细表缺了一项图纸编号;
6、装配图的技术要求要多写关于装配要求方面的,对零件的要求应该写在零件图里;
7、所有螺纹的牙底线应该用细实线,在图上看不出楼主线型;
8、最上面的尺寸5方向反了。

几点浅见,可能有些地方没看懂而瞎说,楼主自己斟酌。

网友:
我想 10A应该改为 A向吧 ,A的位置应用箭头表示 ,
技术要求 装配图应该能说明在装配时的注意事项,各零件的 配合关系 等,不能笼统的 标注H7/r6  这样人家装配时还得翻公差配合手册 啊 其他的 线条上还是要多多注意的 这个图只能说画出来了 离要求还很远啊 加油!

网友:
还可以,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恩,应该是A向,雪绒花姐姐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对国家绘图标准比较熟悉,我该向姐姐学习!!!

网友:
呵呵,图虽然有些欠缺,但人还是比较谦虚!呵呵!多参考人家是怎么画的!多看机械设计手册,照手册画就好了!
平时要学习机械加工工艺,工艺是设计的基础!学好工艺以后你的设计才会走得更远!

网友:
都有自己的特点,共同提高

网友(2009-04-10):
回复 网友A:
从最后登录的时间来看,这又是一位“走失”的朋友……

网友(2009-10-03):
我觉这画得蛮好的,可能有一些细节没有注意,如果新手的话,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