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异型不锈钢管的切割下料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6):
关于薄壁异型不锈钢管的切割下料问题,请问各位高手,如图所示采用哪一种下料方法加工较好,注:产量很大,尺寸公差0.2角度公差0.5度。

请教,谢谢!

网友:
设计一个简单的冲裁模如何?

楼主:
楼上,请展开一下思路,以便给我等以启示

网友:
管子 内腔 要 装 配合性质的 衬件吧。

网友:
将管套在与其有间隙配合的下模上,并且定位夹紧,下模水平固定,上模下冲,也可以在下模上对管子外侧有一定支撑,使下面的切口更好。
另一个方案是利用偏心轮原理设计成旋切的专机。会比较复杂点。
刚开始量少可以用快线应付。

网友:
支持   samsang  的 观点。以前宇通客车钣金件 有你说的类似加工方法

楼主:
看来 samsang兄是高手了,我现在就是采用快丝做样品 ,我公司现有一快丝机床,我想将其运丝系统搬到工作台上,让钼丝按照轨迹动,异型管成捆放在单独的托架上,送料工作台行程后,可以成捆切割成16.2长两平行面,然后仪表车斜胀内孔平出斜面,毛刺涮光
我们对工件外表要求较高,不得有任何变形

楼主:
斜面需要和塑料件配合,不能有间隙,外表喷沙处理。请教samsang兄,我只是在工具书上见过你所说的方案,你在实际中见过的话,请问断面能否达到没有变形?

网友:
高速薄圆锯是最简单的方式,加切削液
最好转速能达到10000转,
否则公差不能保证

楼主:
请问无敌少将,你所说的圆锯片为锋钢吧,帮忙介绍一下班产效率有多少,我以前用过和和的自动锯切机,不是很好,因为壁太薄切断后外表有个位置有个小鬏鬏

网友:
做台液压专机吧

用冲床好像不好,我觉得最好用液压剪切好,精度应该可以满足且效率高,只是需要2次下料,即切2次,1次是平的切口。另一此是斜口,刚好是2件产品。

楼主:
楼上的,你所说的液压机器的模具部分结构采用什么原理?是旋转滚剪?还有,这个件只能部分废掉,不能平分成两个啊,因为起凸的位置尺寸总是短的。

网友:
高速数控薄圆锯是最简单的方式,刀具使用进口线刀片。
使用这种刀片加工后不会有毛刺。

楼主:
请问楼上何谓“线刀片”,我第一次听说,还请给个介绍或者给个连接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铣刀片.

网友A:
先用线切割做样品,量很大时模具(中的旋切装置)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线切割做样品,量很大时模具(中的旋切装置)冲压.

请帮忙介绍一下旋切装置,能做到没有变形吗,有没有相关的机床,我们是3M长的管,我想只能在卧式机床上做。
请告知,在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