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个 偏心轴 而 偏心可调?

楼主(2008-05-26):
如何做个 偏心轴 而 偏心可调。 希望 各位朋友 给点意见。在某范围内近似无极可调。谢谢!

网友:
用偏心轴+偏心套的组合就可以达到你需要的效果。

楼主:
谢谢 。我去查下偏心套 应用。
因为我要做个振动试验,所以想调不同的振幅,所以 偏心距 不想定死。

网友:
外圆磨床可以做,要偏心的轴套

网友A:
楼主,你看看这个结构是否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当然尺寸没有标——因为不知道你是干什么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机械牛头刨行程调节结构。

网友:
关键还是精度要求方面的问题。。。不过轴套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机械牛头刨行程调节结构。

虽然架构相对会大点,但这个发子应该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看这个结构是否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当然尺寸没有标——因为不知道你是干什么
73909

不错不错。
不过L型零件欠定位,转矩承受到一定程度会相对于轴转动的。
我把轴改一下您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要空间允许,你的这个好。楼主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场合计算一下。

网友:
老大设计的不错!
我上面提出的的方案给个图示,便于楼主参考,偏心轮+偏心套的结构,也可以反过来用

网友:
用曲柄滑块\凸轮\偏心轮应该都可以实现楼主的想法,选用哪个,可以根据你自己实际的需要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