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工和返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5-26):
各位朋友请说一下返工与返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返工:为使不合格产品符合要求而对其所采取的措施。
  返修:为使不合格产品满足预期用途而对其所采取的措施。
  返修包括对以前是合格的产品,为重新使用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如作为维修的一部分。
  返修与返工不同,返修可影响或改变不合格产品的某些部分。

网友:
返修:指单一工序对工件修复.
返工:指对该工件进行拆散后,重新进行拼装成成品.
拙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工:为使不合格产品符合要求而对其所采取的措施。
  返修:为使不合格产品满足预期用途而对其所采取的措施。
  返修包括对以前是合格的产品,为重新使用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如作为维修的一部分。
  返修与返工不同 ...
正确,简言之:返工是要满足设计图要求。返修是只要满足使用要求即可。

楼主:
哎呀,终于清楚了!!!!!!!!

网友(2008-09-20):
返工可以完全消除不合格,返修不能完全消除不合格品只能减轻不合格品的程度。这个才是根本区别

网友:
同意六楼的说法。

网友:
全力支持yuhongwxb的解释

网友(2018-06-11):
太专业了。。返修不一定不是合格品,返工一定不是合格品。可以这么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