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看看这个阀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5-26):
图在附件里面,这个阀是带黑点的地方,另外有那位专家有A4V-250HD泵的详细资料,是力士乐的泵!

网友:
看不大清楚,不过这图够复杂的。

网友:
看不清楚,请发一份到我的邮箱里,我的电子邮箱是646147559@qq.com,说明一下是什么机器的液压图.

网友:
比例换向阀与先导减压阀

先导减压阀通过比例换向阀来调整变量泵斜盘驱动活塞两侧的压力,实现变量泵的比例调速

网友:
是个外控顺序阀,使得双向变量泵或马达正转或反转,变量油缸回油与背压阀相通。

网友:
楼主的图纸实在是看不清楚,最好上传一份电子版的图纸.6 t( l& W9 }; J" ^. o
下面是力士乐A4轴向柱塞变量泵的样本

楼主(2008-07-04):
不好意思了,没有电子版,我再找一份清楚一点的图给大家传上来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