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带传动打滑问题出现在哪里?

楼主(2008-05-27):
平带传动打滑问题出现在哪里?是带的问题,还是带轮的关系?真的很难搞定。。。。。

网友:
请楼主具体说明情况,便于判断。

网友(2008-09-04):
张紧力不够

网友:
应该是张紧力不够

网友:
张紧力不够,调节皮带的张紧装置即可

网友:
还是用同步带,好用,传递效率高,可以缓冲震动,现在在印刷机械还有用平带的,很少见

网友(2008-10-26):
张力不够吧,张紧就可以了

网友:
轮的摩擦力够吗? 比如滚花?

网友:
负载过重,张力过松的话会打滑,建议:驱动辊滚花,加大张紧力;如果是微量打滑,那是转动变为平动过程中的必然,可通过改变驱动滚直径调整,计算平带表面平动过程中的线速度时,要采用驱动滚半径加上皮带厚度的二分之一作为驱动半径R,这很关键,印刷机械中就是这么近似计算的.

网友(2008-12-01):
摩擦力与加速度的问题

网友:
一般问题找机修,,厂里做不了的找厂家,

楼主(2009-04-03):
很难处理好,还是希望大虾们处处注意啊

网友(2009-05-24):
滚轮被磨光滑、带物过载、皮带显松都可引起打滑。

网友(2009-10-09):
还是采用同步带比较好一些。

网友:
看一下张紧力及负载

网友(2010-04-11):
是否有压轮,有压轮的话,把压轮调紧点,如果压轮的调节还不行,可能是皮带有点长,虽然是标准的皮带,不过还是有长短的,我就经历过,表明2260的皮带,实际长度为2265;

网友(2011-02-19):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想去直滚花

网友:
楼主的说明过于简单,加个压轮试试。。。。。。

网友(2011-03-24):
加一个张紧轮试试。还有线速度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