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焊接怎么样保证焊逢的密封性?

楼主(2008-05-27):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工程,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忙分析分析。(铝与铝焊接后,里面加入水,焊逢的位置过一段时间就会渗出水来,不知道铝件焊接中能否保证焊接的密封性,用什么办法。)

网友:
你用什么方法焊的啊?

网友:
我想你是用电焊条焊的吧!我建议你的氩弧焊试试.
我们作空分设备低压容器都没问题

网友:
出现渗水是焊缝中存在贯穿性缺陷,说明焊缝质量不好。
正如3楼所说, 铝板做压力容器都可以的,只是在焊接工艺上多考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