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刀盘铣出来效果还过得去,山特的刀盘铣出来有明显的网纹和接刀

楼主(2008-05-27):
在同一台加工中心上铣平面用普通的75度、直径160的烂刀盘铣出来效果还过得去,用同样的山特的刀盘(对刀没有问题)铣出来有明显的网纹和接刀; 是什么原因?请指点下!!

网友:
有没有查表面粗糙度?刀纹明显,表面粗糙度却很好,这种情况我门车间也有过。

网友:
有没有查表面粗糙度?

网友:
加工的材料?使用的刀片材质?有无修光刃?接刀痕大多与程序的走刀路径有关的,与刀具本身关系不大;有网纹很正常的,看起来光亮的表面,其粗糙度未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