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母装配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7):
最近在检测装配的螺母时发现用定值扭力扳手(225NM)锁紧到位的螺母的扭力没法达到相应的定值,测量出来的值在200NM左右,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说明下,装配的螺母和螺栓及下面的垫片上均没有粘到油脂之类的,螺母是先用气动扳手预紧(测量扭力不超200NM),再用定值扭力扳手(225NM)锁到位的。还有定值扭力扳手有特别校准过没问题。
不知道那位能给个建议或说明是为什么了??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225Nm是用于多大的螺栓。有没有可能是强度不够,螺栓泄了劲了?

楼主:
不好意思没交代清楚
是M16X1.5的

还有一点特别说明下,当把扭力一直往上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拆开发现螺母的螺纹脱落了,而螺栓上的螺纹稍微受损。

网友:
很简单,螺栓合螺母的强度或者材料不对。
你的螺栓,螺母符合下面的要求就可以了:
级别要求是ISO Class 8.8, SAE Grade 5 。 材料中碳钢,ML35, SAE 1035 ,DIN 35 ,JIS SWRCH35K,要经过热处理(淬火+回火)。

网友(2008-07-10):
个人觉得也是螺母的强度问题

网友:
螺栓或螺母的材料达不到应有的拉力,所以当超力时就会产生塑性变形,当然也就达不到所规定的扭矩了。

网友:
螺母的强度问题

网友(2008-08-23):
换螺母,别的就不说啦。

网友:
只能是螺栓材料的问题了

网友(2010-01-30):
螺母级别与螺栓不配

网友:
不好意思没交代清楚
是M16X1.5的

还有一点特别说明下,当把扭力一直往上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拆开发现螺母的螺纹脱落了,而螺栓上的螺纹稍微受损。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国产螺母还是进口螺母?12.9还是10.9?

网友(2010-06-06):
楼主,我们的情况和你的差不多,拆卸时检查力矩值要比拧紧的力矩值小一些。拧紧时磨擦大一点的原因吧

网友:
很明显你那是螺母的问题。你那也不是高强螺栓,螺栓螺纹没有问题,螺母确有塑性变形了,说明材质有问题或者没有经过热处理。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比你的严重的多,我是把铁螺栓上到铝件里面,但是拧紧和拧松差太大,拧紧20牛,松开不到3牛,但是找不到原因。
以前我们用的同样的料,情况差别很大。那时这种差距很小。如果是材料问题,现在我们把拧紧扭矩减小了很多,但还是不行,衰减非常严重!

网友(2010-08-25):
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很普遍。都是材料或硬度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