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的极限扭力如何测量?

楼主(2008-05-27):
螺母在装配的时候都有一个扭力要求,不同的材料和大小的螺母有不同的扭力范围,想问下在不知道材料的情况下,这种螺母的极限扭力如何测量?也就是这样一种螺母所能承受的最大扭力,而其螺纹不会被破坏。

不知道哪位能提供下方法了?谢谢了!

网友:
自动扭力测试机应该能测吧。

网友:
有专门测量扭矩的扳手的啊,好像品质部门经常要用的

网友:
一般采用扭力扳手进行测试

网友: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不过好想不是很精确啊

网友:
扭力扳手可以的呀

网友(2008-06-28):
极限扭力应该不大好量,有点量不准,但是可以看合不合格,用扭力扳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