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零件上刻印文字?

楼主(2008-05-27):
请教各位大侠在SW中要在零件表面刻印文字该怎么操作

网友:
1.选择你要刻字的面)→在你要刻字的位置画一条中心线→确定
2.工具→草图绘制实体→文字→调整文字大小等→拉伸→OK

楼主:
我说的是要有凹凸感的文字

网友:
那你看看附件这样的有没有凹凸感吧!
SW画的

网友:
在SW特征工具里面有刻画

网友:
那曲面刻字咋搞呀

网友A:
和平面一个道理,先拉深,在用等距曲面切除

网友:
这样子的话,字体不咋好看,这个我以前做过,就是这样子做的,难看呀,所以想看那们高人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做得更美观一些,还有就是刻字的设计也会好一引些

网友B:
试试包裹命令,专门刻字用的。可以是刻划、浮雕或是蚀雕的。

网友:
怎么拉伸呀各位?好像拉伸不了嘛,也切除不了,恳请各位指点,谢谢!!
我的QQ3099807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包裹命令,专门刻字用的。可以是刻划、浮雕或是蚀雕的。

你说的包裹命令是在那呀怎么用!

网友:
是否有圖啊發上來看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平面一个道理,先拉深,在用等距曲面切除

要先揷入平面草图?

网友:
直接用包覆命令就可以了,工具栏没有就到“自定义”里面提出来就是了

1、选择一个基准面,绘文字草图,并设置好文字的位置、大小,退出。
2、选择草图,单击工具栏包覆命令,在对话框中设置:要生成特征
    类型(浮雕、蚀刻、刻划)、特征所在的面(可以是弧面)、深度、拔模、完成。

(生成特征的位置是草图的投影)

网友:
我也终于学会了哈哈

网友:
包覆命令我怎么调不出来啊

网友(2008-07-12):

我一般用特征里的包裹命令

网友(2008-08-19):
包覆王道。不过刻了字后文件大不少。在大型装配体里面很影响运行速度。

网友:
包覆命令是2006里才有的,而且使用上受一定的限制,只能有限的曲面能够使用

网友:
我喜欢用包覆来画,特别是飞轮上的刻度线!

网友(2008-10-07):
用包裹命令,它可以在曲面上写

网友(2012-11-21):
我也学会了.

网友:
先在二维中做好一个文字块,然后保存成.DWG格式。接着在SW实体中选择块插入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功能我也研究过  可是一直也没有太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包裹命令,专门刻字用的。可以是刻划、浮雕或是蚀雕的。

正解。但是有时系统提示开环和闭环不能同时搞是怎么回事?

网友:
浪卷云 说的对,可以的

网友:
刻字还是UG好

网友:
包覆具体怎么用啊,谁能详细说下

网友:
可以设置字体嘛  圆角整整  不就好看了

网友:
这么早的帖子啊!?

网友(2013-05-16):
按照访法试了,怎么提示有错误呀

网友(2013-06-24):
感觉包覆命令限制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