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机的配件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7):
移动群控门的控制---请教

哪位高人帮忙解答一下,我需要控制一组8片门的开和关,每片门1200宽,门都用铰链连接,每片门上有一个滑轮吊在轨道内,展开后象一面墙一样将空间隔成两块.
水平传动装置如用链条会有很大噪音,有其他替代品吗?另外每片门内部需要安装一个电机,在门展开后将上下两个密封条顶出,如何实现密封条到位后电机停止转动,防止漏电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8-07-10):
控制电机的配件问题

我在以前的贴子里发过,但没人注意到,现在发个新贴,请高人帮着看看图片上电路板是什么。
每个电机都带有一块图片上的电路板,几个电机由一个PLC控制,电路板需要直接与PLC连线吗?我看到外国设备上好象就一根电线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上的板子是驱动的吧,PLC是控制的。传动问题可以考虑一下滚珠丝杠。有标准件很便宜的

楼主: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2008-08-31):
用同步带比链轮好,噪声小。你的问题还不太了解,最好有个图说明。另外,门到位停止也有很多方法,比如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检测,PLC控制电机的开、停,比较容易实现。用普通的交流电机即可,成本低。

网友:
这样的话,也不用照片里的电路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