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这个两个面接上

楼主(2008-05-27):
一个柱体 我从中间切除了一部分后 我想把被切出来的两个柱体接在一起该怎么办

楼主:
原来有 移动/复制实体
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在基面上作草图再拉伸实体不就好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是刚学SOLIDWORKS!不知道对不对?或许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B:
一个柱体被截开以后就变成两个柱体了,采用2楼的办法可以把两个柱体端面靠在一起,但仍是两个柱体,这时候再使用实体组合功能,就可以把两个实体合并成一个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柱体被截开以后就变成两个柱体了,采用2楼的办法可以把两个柱体端面靠在一起,但仍是两个柱体,这时候再使用实体组合功能,就可以把两个实体合并成一个实体.

好棒 多谢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基面上作草图再拉伸实体不就好了!

那不是我的目的啊 要不我从中间切除干吗 o(∩_∩)o...

网友:
各展才能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