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400,压力315吨,内经400的油缸管壁厚最少是多少?

楼主(2008-05-27):
我现在自己设计制造了一台压力为315吨的油压机,主体基本焊接完毕,但是到了油缸这里出了一点问题:
我想自己做一个油缸,油缸管内经400,行程400,压力为315,请问壁厚得多少?材料是35#,壁厚最少是多少,我不想用太厚的~~
请各位老大指教~~谢谢,这样的油缸管哪儿有卖的,多少钱一吨~

网友:

壁厚最少60mm。你自己会设计,怎么不会计算?

网友:
压力应为31.5Mpa吧,以前我在设计这样大缸径时材料的机械性能出厂是不保证,在计算强度上考虑较保守,壁厚在63应该没问题,如果不长你可考虑锻件(强度较好),可达到减少壁厚,不过这样高的压力建议你找专业厂家。由于原来公司分工很仔细,购买情况就不知道了。

网友:
400的大缸

可找液压支架相关生产厂家,现在大采高支架的发展向着高工作阻力方向发展,比如郑煤机、北煤机都可以做这种400的大缸,也可以找焦作博瑞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该厂原来是冶金工业部的定点生产厂家,可做500的大缸,上海宝钢有用的。

网友(2012-11-20):
如果选用35号钢,那么缸筒壁厚可选择38-58之间的数值。

网友:
60左右比较保守。

网友:
这个厚度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啊,求解?

网友:
液压手册上有,液压缸部分,关于钢筒壁厚有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