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合金筒体加工

楼主(2008-05-27):
请教高手:这东西怎么做出来?要多少工序?工艺如何?

网友:
量大吗,我可以给你联系做

网友:
这种结构的铝合金件一般是用金属型铸造,也叫钢模,内部下油砂芯,就是不知道你的尺寸有多大。钢模铸造的一般外表面不用加工,平端头就可以了。砂型的也可以,就是尺寸精度差点,表明比较粗糙。不过图片中看起来内孔还是比较光滑的。

网友:
不太规则,要做夹具

网友:
选合适铝管切割,
再焊接,
再加工具体尺寸

网友:
铝管或铝板圈管,焊接,难度不大,唯一的就是要处理好焊接变形

楼主:
是铝板焊接的,5083板。要充7个大气压的特种气体,密封性要求高。具体工艺要如何开始呢?原材料就是5083铝板,还有厚的,用来做法兰。

网友(2012-12-17):
你这个是不是高压电气上面的?我们以前给别的企业做过,如有需要请联系:孔工 18868830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