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释右边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05-27):
(图片)

楼主:
不知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教!
1.油泵压力可通过图左边的溢流阀调定,也可通过图中间的阀调整;
2.图最右边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a.断电状态: 蓄能器卸压;
    b.通电状态: 蓄能器卸压口关闭;
        c.为图中间阀的背压阀;
3.图中间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a.断电状态: 单向阀芯微开;
        b.通电状态: 单向阀芯闭合。

网友:
期待进一步的讨论进展

期待进一步的讨论进展!

网友:
你最好把总图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这是由插装阀组成的多级调压、卸荷回路。

网友:
右边的插装阀控制油路有问题?

网友:
把总图传上来大家看看

是做什么控制用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