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粗加工之前是不是都得经过正火处理啊

楼主(2008-05-28):
轴在粗加工之前是不是都得经过正火处理,如果有的不用是什么情况?谢谢

楼主:
谢谢二楼的指点

网友:
主要看轴的应用场合和设计要求了,
如普通Y系列电机轴采用45#钢,都不需要热处理

网友(2011-07-21):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不需要热处理,是不是连淬火都不需要,直接粗加工好了以后上磨床磨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看轴的使用场合,通常是要进行调质处理的,重要的要淬火处理。锻件要进行正火处理。当然经过热处理的性能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