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火焰切割机切割20厚的钢板,却变形了---请教

楼主(2008-05-28):
这是我们用的火焰切割机
用它来切割20和30厚的钢板,并且切割倒角5*45度和10*45度。因为这些板是要拼焊在一起的,所以要倒角。
在倒角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有一块20厚的矩形板,尺寸是2385*140(料已经下好了,尺寸合适,没有变形)。由于宽度只有140,所以在2385那个边上倒角的时候,钢板变形严重!以至于切割机切出的钢板,越往中心的位置切的越多。矩形的两个长边中,只有一个长边需要倒角,另一个不需要,所以就产生了变形的问题。

最后,倒角的那个长边,成了一个向外的弧形。无法使用。我们只好又下了一块料,然后把这块板点焊在一块平铺在地上的大板上,再切割。有几次,钢板的变形竟然将点焊的焊口都撑开了!不过这样才算能用了。但这样很费时费力,因为点焊的焊道必须用砂轮打磨掉才能使用。

我在车间时间不久,请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朋友能够指点,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你将材料的变形照片发上来我看。

网友A:
不用看了,这种变形是正常的,我们单位经常下板料,长度比你这个还长钢板有多长就下多长,宽度都在200以下,如果变形实在严重了你就需要调整下你小车的行走速度,就算变形也不怕,把变形板平放在40以上的钢板上延变形反方向敲打,通过板材自身应力校正回来,误差不会超过2毫米.

网友:
这种变形属正常,局部受热难免的,在切圆的边角料会向外胀大,条状会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了,这种变形是正常的,我们单位经常下板料,长度比你这个还长钢板有多长就下多长,宽度都在200以下,如果变形实在严重了你就需要调整下你小车的行走速度,就算变形也不怕,把变形板平放在40以上的钢板上 ...

我门车间里最厚的钢板只有30的,可以放在上面么?
将板子竖着放是么?是不是用榔头敲打呢?需要很大力的敲很久么?

楼主:
我试过将小车的速度调快,但是偶尔会出现切不动的情况,还要 把小车拉回来再走,切口处会有明显的不齐的印记。

网友:
楼主用的半自动气割机
割嘴号码     气割厚度     氧气压力     乙炔压力     气割速度
    1                   5-10                   0.25                 0.02                 500-600
        2                   20-40                 0.25                0.025               400-500
        3                  40-60                 0.3                    0.4                   300-400

割后钢板弯形,钢板厚度与宽度之比有很大关系

建议一条直边割出后,接着倒角,最后割下料

弯形可用油压机校直

网友B:
2385*140的钢板用什莫方法下的料?是用剪板机吗?如果是,肯定变形。如果有两台同样设备,可以试试双边同时切,可能要浪费点气。但应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85*140的钢板用什莫方法下的料?是用剪板机吗?如果是,肯定变形。如果有两台同样设备,可以试试双边同时切,可能要浪费点气。但应能有效。

不是,还是用的火焰切割机。只有一个枪嘴。

网友:
so , i have no idea of it .sorry.

网友:
那个递烟的小伙子在这方面应该有研究,问问他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没见过火焰切割机能倒角,切割的方法喷咀与钢板垂直受热面最小变形小

网友:
赞同7楼的建议.

网友:
肯定变形,热变形影响,只能后面整形

网友:
这就是俗称的“小跑”吧?我们这里只有数控火焰和数控激光,还真是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2009-12-03):
将板子竖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