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36车床改装步进和伺服驱动

楼主(2008-05-28):
步进配制如下:
1. 华兴858T系统主控电脑      1台
2. XZ向步进驱动器和电机    各2台
3. 5.5变频器                           1台
4. 电动工位刀架反控制板       1套
5. 编码器                                1个
6. XZ向滚珠丝杠                  各2根
步进报价为21500元(不含税)

伺服配制如下:
1. 比昂50T伺服电脑               1台
2. XZ向伺服驱动器和电机     各2台
    其他同步进配制
伺服报价为29500元(不含税)

以上步进和伺服防护采用半防护板金:电脑箱+电器柜+XZ向电机挡板。

请教:1. 以上配制的报价如何?
           2. 以上配制是否合理?

楼主:
有人改装过吗?给点意见。

楼主:
这里没有人改装机床?

网友:
你好

现在很多都在用广州数控改造价格合理性能可靠

网友:
华兴858T系统??华兴的 有 这个 型号的系统吗 ?我怎么不知道

网友:
不懂这个,我们做磨床的,单一个滚珠丝杠也快上万,不知道你列的这些东西精度都怎么样的?

网友:
滚珠丝杆要上万?不知是日本还是欧洲的?不会是特制的吧?好奇........

网友:
上万是很正常的,楼上的不用好奇。

网友:
那可能是我见识少了。我们用日本THK的才2000左右一条。。。。。

网友:
用广州数控改造我就能帮上你了

网友A:
THK2000块看什么样的了,应该是成品的,估计还不是很大的,还有看你什么精度的了,不同精度当然是不同价格的

网友:
楼主改造费用怎么没有恢复精度的费用呢,

网友:
要改装的话,去看看“磁动力电子网”吧。
http://www.cdle.net/bbs/index.asp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K2000块看什么样的了,应该是成品的,估计还不是很大的,还有看你什么精度的了,不同精度当然是不同价格的

我们一般是用C3和C4级的,对于数控车床来说应该足够了。实话说其实进口的不一定比国产的就贵很多,而C3级和C4级也就差几百块,不过可能我们订得比较多,有优惠吧,,,

网友(2008-07-19):
回复 网友B:

THK几千快的,我们也用,上万的没用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们用的是什么级的?尺寸呢?
要不你问问你们孙工,那条静压丝杠多少欧元,不算上调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