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淬火---求助

楼主(2008-05-28):
请问个位大虾,45#钢淬火硬度能达到HRC55-60吗?

网友:
可以达到的

网友(2008-07-02):
45#你怎么淬都达不到HCR55~60

网友:
可以的,不过零件的脆性非常大了,一般不会用45#到这么高的硬度,要高硬度的话,可以选用65Mn来替代啊

网友:
渗碳可以达到HCR55~60,不渗碳是不行的。

网友:
渗透也是表面达到吧

网友:
不行的,一般38-42吧?

网友:
那是国内的材料不过关!我们淬火到50hrc是没问题的。不过是进口材料。国内材料没试过

网友A:
达不到啊兄弟,说达的到的都是外行,要渗氮或渗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达不到啊兄弟,说达的到的都是外行,要渗氮或渗碳

网友:
达不到的,我是专家,这样会让人笑话的

网友(2008-08-13):
回复 网友B:

一般达不到,淬火后应该为38-42HRC

网友:
可以达到的,调质后做表面淬火,基本上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