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龙门刨改龙门铣方法---请教

楼主(2008-05-28):
主要是如何用调速电机、齿轮去联接工作台输入轴;同时刨加工功能仍要能存在并能快速转换。不知那位大师做过,请指点。谢了。

网友:
你的机床是怎么连接的啊,J2的改造是专用的变速箱,有个高低速转换,我公司改造过效果不理想,主要是加工出来平面度不好,铣头和横梁刚性不够,所以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最后又改回去了

网友:
我们改过六台,包括单臂刨,有用开关磁阻电机的,有用变频的,也有用直流的,可用专用变速箱也可加离合器前后串联,效果还可以!

网友:
济南有专门的企业改装

网友:
直接用一个两挡变速的减速机就可以了,有意向可以沟通yingxionghp34@sina.com

网友(2009-05-13):
龙门刨床的横梁不比龙门铣床的横梁那样结实,改过后那么大的一个铣头装在横梁上,能受得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