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尼器串联扭矩问题

楼主(2008-05-28):
如图。为防盖子打开后自动快速下落,在盖子转轴两端各加一液压阻尼器。但安装后阻尼器的扭矩不足以支持盖子的重力作用(达不到预期效果----除能保持打开位置外,还希望在合闭时有支持作用而缓慢下落)。现今日本老大要求两处多加一个阻尼器,如图,进行串联,可起到加大扭矩作用。但我认为这样应该不能起到加大扭矩的作用(但我理论方面不足,说不出所以然),不知我的想法正确吗?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   下面列出一些相应数据:
1、盖子打开后下水平面成85度到90度之间左右。
2、阻尼器的扭矩为10N*M(实际值)。
3、盖子最大扭矩为30N*M。
也就是说现在想用4个阻尼器联合作用,相达到10N*MX4=40N*M的效果。

网友:
从你的图中看加上去的应为阻尼力矩!力矩是可以叠加的!

楼主:
是阻尼力矩。从某个角度而言可以说是有叠加作用,但叠加的值不可能超过单个阻尼器的最大阻尼力矩啊。现在这种形式的应不能达到大于10N*M力矩的值。我觉得现在情况就正如两根弹簧串联的效果一样:可以提高单个的承载能力,也有力叠加的效果,但不能和一根两倍力的弹簧效果等同。只是我没有确切的理论依据。

网友(2015-08-22):
是可以叠加的.

网友(2019-08-21):
可以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