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隔热材料

楼主(2008-05-28):
我想寻找一种隔热板用在夹具上,热面温度130°左右,冷面温度最好能降到40°左右,厚度5mm左右,硬度要高一些,能在上面钻螺纹孔的。
不知什么样的隔热材料适合,请高人帮忙。

网友:
能耐温度130°的非金属材料到是很多,但要冷面降到
40°,这和使用的时间有关系,因为单纯的非金属材料虽然导热慢,但时间长了还会达到平衡,专门隔热材料它是几种材料叠加复合在一起的,它里面有辐射层,可以把热量向外辐射,可以咨询一下隔热材料生产厂家

网友:
Peek

聚醚醚酮(Poly ether ether Ketone ,PEEK)树脂是一种新型特种工程塑料。具有可与聚酰亚胺相匹敌的特性,被称为超耐热性热塑性树脂。

网友(2008-10-17):
130度,PTFE就可以了,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