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油缸的活塞杆与气缸活塞杆的线速度相近,不知可否?

楼主(2008-05-28):
请教一个关于油缸方面的问题。油缸活塞杆的线速度最大是多少?因为我想让油缸的活塞杆与气缸活塞杆的线速度相近。不知可否?
谢谢热心好友的支持!

网友:
你需要多大的速度,把缸径和进入油缸的流量匹配好。我公司现有设备上小的油缸(32)和气缸速度差不多。不过高速油缸要注意密封件的选择。(油缸相应较大一定要考虑缓冲问题)

楼主:
致谢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准备选用的油缸是垂直安装、向下作功。向下作用力大约是1~2吨。液压压强准备用7Mpa.这样的油缸您公司做吗?如果做。线速度能做到多少?您是那个公司能告诉我吗?如有可能我们今后合作。
我的邮箱:hnwhlk@126.com
再次对您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够确切~~~油缸活塞面积一定的情况下油缸速度与流量成正比的~~即 v=Q/A。

楼主:
答四楼

谢谢您的回帖!您说的问题我知道。是不是当活塞面积一点时,我尽可能的加在流量并加粗管道降低流体阻力就可以获得极快的线速度呢?显然不是,因此我想知道的是——1、油缸活塞杆的最大线速度是多少?
                                                                    2、气缸活塞杆的线速度的最大值是多少?
                                                                    3、线速度在多少时算是高速油缸?
                                                                    4、油缸如何才能达到或接近气缸的线速度?或从那里买到这样的油缸?
谢谢各位指点!祝大家快乐!

网友:
回楼主:1、油缸最高速度1m/S;
          如果采用橡胶密封件最快速度最好不要超过400~500mm/S;
       2、气缸最高速度3m/S;
          气缸动作速度一般为50~500mm/S。
以上相关为理论参考值。
根据提到的参数你缸径在50~63mm,但不知所需行程多长?(油缸能够承受所需高速度了,具体还要系统来保证)

楼主:
谢羚羊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愿世界多一些您这样的热心人!祝好人一生平安!能告诉我:以上的参数在哪一本书或标准上能查到?

网友:
资料都在社区,气动是我上传的关于气动的几本资料,液压缸是海哥上传的,刚才有人发贴要的书,有些资料老了,只着参考。现在油缸已经有密封件能够达到最大速度1.5m/S,所以你要的油缸应该没问题,但一定要注意细节上的设计和制作(不知道你行程?),对系统设计和制作很关键。

网友:
速度1.5m/s的油缸很常见,混凝土输送泵的摆缸就差不多这个速度。
油缸的最大速度应该比较高吧,Busak+Shamban密封件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5m/s,只是很少用那么快而以,速度快了发热量大,磨损快,震动缓冲问题需要解决。

楼主:
致谢!

我所要的油缸行程是200mm,经羚羊、苍龙老师的指点我心中有底了。实际上我不是要做油缸。而是想知道油缸的速度能不能满足我们改造的要求。经大家的帮助我可以放心地进行这方面的改造工作了。再次向各位有真才实学的热心专家老师表示真诚的感谢!祝您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获得更大的快乐!由于你们的努力使网络社会多了一些温馨。

网友:
我也常做系统改善工作,如果要在原来基础上要把设备节拍提高,得通过计算判定要改制的地方,对高速油缸设计是很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