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买台仪表车床,加工小工件---咨询

楼主(2008-05-28):
公司要买台仪表车床,加工小工件,型号在45就行了,不知道国内什么地方的这款产品性能好!请教!

网友:
我们用过一种主轴轴承浸油的高速仪表车不错,好像是杭州光大的,你网上搜搜,看是否适合价位高些,约是其他的两倍,另外尺寸再小些的件的加工用一种台湾叫桌上车床的更好些,价位当然更高,基本上是同型号普通那种的10倍,1万还多。大陆有很多台湾公司在做,基本上都一样,基本都是小型号的

网友:
我的3万多
济南的 还有7仟的天津的

网友(2010-01-21):
仪表车一般都不贵
很好买的
我看浙江一带的作坊全是仪表车
成本低,工效高
对于加工小件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的

网友(2010-07-23):
济南的 还有7仟的天津的

网友:
广东也有的卖啊,就几千吧,做一些小件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