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加工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8):
就拿车外圆和开槽来说吧..材料是45号钢.怎样才能提高加工效率和表面粗糙度呢?应该选择怎样的加工速度(包括转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背吃刀量为好呢?

谢谢!

网友:
粗车时应根据机床性能选择尽可能大的切削深度和进给.提高表面粗糙度的方法有:高转速,低进给,合理选择刀具,加注充分的冷却液等等.一般情况下,45号钢,粗车在600-800转/分.切深在2mm左右.精车在1200-1500转/分,进给0.12mm/r左右.

网友:
转速应根据工件直径和刀具来确定吧,可以用 πND/1000  来算

网友:
我说转速是指一般情况下的.我认为工件直径在100mm以下应该没有问题的.加工仅有 理论时不行的.有些东西要靠自己去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开粗,转速和近给量要慢,精加工就要快了包括转速和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