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多头螺纹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9):
我朋友厂里做个产品,内孔200   车个双头螺纹!这不难 ,就是它的螺纹结尾和开始,都有个槽子 不深,也不宽,车螺纹不能碰到槽子。也就是不能用退螺距的方法车双头螺纹,不能改起刀点,螺纹的螺距为58的T 形螺纹,用的是广数980TD 。  我们厂里是FANUC 0I   - TC    请问这两种系统的程序怎么弄?查书了,有个主轴转角  即Q    但FANUC说明书上说单位是0.001,也就是Q180000      还是在G 32中介绍。请教有实践的高手,G92和G76可以用吗?还是心须用G32,华中系统中好弄。一定要有实践。

请教 ,谢谢!

楼主:
我们的方法!!

我们是把工件在卡盘上旋转180度!!!请问一次装夹的编程方法,即主轴转角的问题!!!请给出广数  和FANUC

网友:
华中没有,不知道
FANUC。
车第二线螺纹是加Q180000就可以了,不管你是不是循环指令
都一样。第一线螺纹默认是Q0,所以都不用写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加Q180000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实践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实践过,   广数980TD怎么办,我要的实践经验,不是理论!

网友:
FANCU\广数980TD只需要同时编写两句G76就可以了。把刀具的定位点定位为螺距就可以了,G76中的为F导程

网友:
忘了说了 如螺距为5,第一线螺距z5, 第二线螺距为z10就可以了

网友:
工件在卡盘上旋转180度?圆周分线法?

据我所知,车多线螺纹工件在卡盘上旋转是属于圆周分线法,貌似线精度不是特别高

楼主:
6楼的大哥你的方法我知道,但这个产品不可以改起刀点

6楼的大哥你的方法我知道,但这个产品不可以改起刀点

网友(2008-06-28):
用子程序调用 G32X    Z
                             G32X     Z      Q180000
   要多深调用多少次

网友:
楼主的难点不是在怎么 加工双头螺纹,
而是车螺纹时不能碰到这个不深不宽的槽子。

华中数控的系统编程里专门有这么一号参数
如:G32 X(U)   Z(W)   R   E   P
其中P表示主轴基准脉冲处距离螺纹切削起点的主轴转角角度。取值:0——360之间

或用G82:螺纹切削循环功能
G82 X(U)   Z(W)  R  E  C  P
C表示螺纹头数,0或1代表单头螺纹
P:单头螺纹切削时,主轴基准脉冲处距离螺纹切削起点的主轴转角角度(缺省为0)。
    多头螺纹切削是,为相邻螺纹头的切削起点之间对应的主轴转角。

网友:
多编一条程序的事情罢  了

网友:
好象广数928TC是在螺距后面加L,L就是螺纹头数~!

网友:
好像后面加个L就可以的吧,L2就是双头的了

楼主:
11楼是系统是好,可是我是980

华中是好,我看过这种床子,看过说明,功能也全,可是太贵!知名度不高,很少,另请注意,功能全,带来的编程烦的问题!也就是,功能要全,操作要简便!

楼主:
说了半天,问题依旧!

说了半天,问题依旧!说了半天,问题依旧!

网友(2010-06-02):
法兰克车多头螺纹用Q转角度车,举个例子,车导程是6的四头螺纹,外径40,注意转速不能高,转速乘以导程不能超过四千,一旦超过就会出现乱牙!
T101 M3 S500
G0X52.
Z3.
G92X49.8Z-20.F6.Q0
X49.5Q0
X49.2Q0
X48.9Q0
X48.6Q0
X48.5Q0
G0X52.
Z3.
G92X49.8Z-20.F6.Q90000
X49.5Q90000
X49.2Q90000
X48.9Q90000
X48.6Q90000
X48.5Q90000
G0X52.
Z3.
G92X49.8Z-20.F6.Q180000
X49.5Q180000
X49.2Q180000
X48.9Q180000
X48.6Q180000
X48.5Q180000
G0X52.
Z3.
G92X49.8Z-20.F6.Q270000
X49.5Q270000
X49.2Q270000
X48.9Q270000
X48.6Q270000
X48.5Q270000
G0Z100.
M5
M30

KND  广数车多头螺纹用L直接写超简单

T101 M3 S500
G0X52.
Z3.
G92X49.8Z-20.F6.L4
X49.5
X49.2
X48.9
X48.6
X48.5
G0Z100.
M5
M30

网友A:
受教了
你所说的是它的导程小,如果导程大点的
该如何编呢
如导程是100的5头,梯型槽,槽臂只留5个毫米,这样的多头怎么编呀

网友:
  我们学校的是GSK980ta

网友:
楼上你说的那么大的导程没有车过,我们一般都是车导程是12的八头螺纹,我想那么大的导程用G92车程序太麻烦,不过用G76车,在法兰克上说明书上用G76车多头螺纹要用F10/11纸带格式,一直都没有搞懂,也就没有试验过,什么是纸带格式,有时间再去试验一下。如果楼上知道,给点意见。

网友:
法兰克的我没用过
我用的是广数的
当时我们厂里给了一个导程是100的5头,外圆300大,长200的螺旋工件我,要求很严,我刚开始想拿到数控上加工的,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出来,后来拿到普车加工了
坛里的高手如云,我想让大家帮着想想讨论讨论,给编出个程序来,学习学习

网友:
用G76编程合理。用 宏程序最好,刀具磨损小,吃刀辆不要太大。0.2毫米

网友:
试过100的导程可以车,车速打得超低,用G76车,只是试车外圆40的棒料,每次G76定位移动20就可以了.
T101 M3 S40
G0X45.
Z10.
G76 P011060 Q300 R100
G76 X34.6 Z-50.P2710Q400F5.
G0X45.
Z30.
G76 P011060 Q300 R100
G76 X34.6 Z-50.P2710Q400F5.
G0X45.
Z50.
G76 P011060 Q300 R100
G76 X34.6 Z-50.P2710Q400F5.
G0X45.
Z70.
G76 P011060 Q300 R100
G76 X34.6 Z-50.P2710Q400F5.
G0X45.
Z90.
G76 P011060 Q300 R100
G76 X34.6 Z-50.P2710Q400F5.
G0Z150.
M3
M30

网友:
呵呵要是我用980TD的系统一定可以车出来,只要刀宽小于槽宽就行了,不用管几个头的只要G92就行了,
G92  X   Z   F  L    J   K  就这个格式,如果是梯形的就要每次定下刀位就OK了,我用过N次很爽的

网友(2011-09-25):
KND100T。车多头怎么编。。。我厂品是,外圆40大,长26.5。螺纹是2个的。分8个头。我自己编的好像有点不对,
怎么看,螺纹好像是1.5的?是不是转速太快了?

T101;
M3 S300;
G92 X39.35 Z-28 F16 L8

网友(2012-08-09):
G92 X200 Z-10 F15(导程=螺距*头数) L2
X199。5
……
不用换起点,就这样搞就行了

网友:
上面F10,打错了
不懂的可以加我QQ529242515

网友(2013-06-03):
多头螺纹

网友:
换加工中心或数控铣吧!

网友:
用G92车格式为G92x_z_F_L_,x_,......F为螺距,L为头数,走刀方式为每个程序段走两次,即车完笫一大头后车第二头,直到程序走完。

网友:
交流一下,有活联系13014751305

网友:
平时都不怎么用,有的都不熟练啦!

网友:
说点理论…因为自己没机会测试,还请有条件的大神测试下!
用车圆弧螺纹的方法,用g32在工件以外定点到指定位置,然后你就随便发挥吧!头数也是改起点就能做到…在工件外操作理论上能成立!

网友(2014-03-23):
说明书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
你所说的是它的导程小,如果导程大点的
该如何编呢

朋友你的问题,高,,,,,你做过这样的螺纹嘛,。,,,,,,

网友:
用,,,G32调用子程序应该不难,,,我想难的是。刀具和机床的性能可不可以做这类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