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能被海水氧化吗?

楼主(2008-05-29):
我们单位最近做一套系统,是船用的,冷却器用海水冷却.请问接头用铜的可以吗?

网友:
海水里面盐份很高,对金属的腐蚀都很大.如果做好表面处理,还是可以的

网友:
铜在海水中肯定有腐蚀,最好不用,必须用的话就用海军铜。

网友:
会有腐蚀的,可以先镀高磷化学镍,再电镀一层锌镍合金,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
决对不行的,就算电镀过的也不怎么样,因为有的东西经常磕磕碰碰,铜太软,很快就坏掉了,电镀层掉得太快了。

网友:
咨询一下跨海大桥桥桩的设计者,桥桩外面的保护层据说可以使用100年。
不过应该是保密的。

网友:
肯定腐蚀,要不就做一下盐雾试验看看...嘿嘿
用塑料的

网友:
表面处理吧,不过在使用过程中得注意不要破坏表面保护层啊!

网友:
海水中含确容易造成腐蚀的氯离子,钢铁、铝、甚至不锈钢等许多工程金属材料均不耐海水腐蚀。此外在这些材料,以及木材、玻璃等非金属材料的表面上还会形成海洋生物污损。铜则一枝独秀,不但耐海水腐蚀;而且溶入水中的铜离子有杀菌作用,可以防止海洋生物污损。因而,铜和铜合金是海洋工业中十分重要的材料,业己在海水淡化工厂、海洋采油采气平台、以及其它海岸和海底设施中广泛应用。例如,海水淡化过程中使用的管路系统、泵和阀门,以及采油采气平台上使用的设备,包括飞溅区和水下用的螺栓、钻孔日,抗生物污损包套、泵阀和管路系统等等。

网友(2008-07-11):
Naval Brass 海军黄铜不错

网友:
9楼说得很正确

网友:
使用H68,也就是海黄铜,没有问题。海水中使用,铜的含量不要小于68%

网友(2008-10-10):
海军铜,船用阀门,换热器什么的很多用铜的,现在为了节约也可以用不锈钢的

网友:
用铜可以,除了铜的要求高,对电镀要求也很高

网友(2011-03-11):
HSn70-1也就是海军黄铜
镍白铜的也可以就是价格贵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