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 德国的机械性能代号

楼主(2008-05-29):
ReRmA(Lo=)ZAv硬度
N/mm
N/mm
%%(J/cm)(Haerte)

我在网上查到Re为抗拉强度
                     Rm为屈服强度
                     其他的不确定

楼主:
抗拉和屈服强度的单位 是N/mm2
而德国的文件中是N/mm 不知道是写错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断面收缩率和伸长率是用%表示的,
冲击韧度的单位是J/cm^2
冲击吸收功单位是J

不知道是怎样对应的或者是其他参数

楼主:
GB/T228—2002《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
    规定:断后伸长率  A    表示;
          断面收缩率  Z     表示;
          屈服强度    Re     表示;
          抗拉强度   Rm    表示;
此规定代替GB228---87,从2002年7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