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箱轴承座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9):
现在常用的一种齿轮箱结构是:箱体采用液体动压滑动轴承,下箱体与轴承座作成一体,而上箱体与轴承座做成分体式,上箱体的轴承座用双头螺柱固定于下箱体轴承座上,上箱体 用小一点的螺栓固定于下箱体上。
这种结构比将上箱体轴承座与上箱体做成一体,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请教,谢谢!

楼主:
其实我感觉分体结构主要是刮瓦时的装配工艺性比较好

网友:
如果将上箱体轴承座与上箱体做成一体,无法调整滑动轴承的间隙和紧力,可能导致滑动轴承的油膜不易形成,容易导致烧瓦!而且在安装工艺上也是不允许上箱体轴承座与上箱体做成一体的!个人认为,不知到说的对不对!

楼主:
Re:楼上的

但是分体式轴承座都有哪些缺点呢?

网友(2009-07-24):
这个确实不懂

网友:
该结构应该是为了降低对上箱体的加工和装配的精度要求,从而提高了整机的安装精度 ,降低了制造成本。

网友:
还没见过用滑动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