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M A487 4D对应国内什么材料?急

楼主(2008-05-29):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ASTM A487 4D对应国内什么材料?

小女子先行写过了!

网友:
是美国材料;一般用途承压铸钢ASTM A487

中国                            美国
Cr12                         D3  T30403
Cr12Mo1V12            D2  T30402
Cr12MoV                  D2
                                 D4  T30404

合金工具钢;D4 T30404
C 2.05-2.40; Si 0.10-0.60; Mn 0.10-0.60; P 0.030; S 0.030; Cr11.00-13.00; Mo.70-1.2; V 0.15-1.00

到百度搜索 ASTM A487 4D
                   T30404

网友:
看标准自己对照吧

楼主:
大哥,有没有中文的

网友:
米有中文的,偶手里全英文的,既然做国外件,还是以英文版为准比较好,省的扯皮.

网友(2011-08-02):
应该是受压钢铸件 相对应的是A487M-93

网友(2013-01-14):
为什么老打不开标准? A487-4D的成分是什么啊?

网友:
有没有高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