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洗喷砂铸件盲孔中的砂尘?

楼主(2008-05-29):
我们厂里的铸件上有很多盲孔,螺纹孔,喷砂后这些孔洞中的砂尘必须清洗掉,目前是用人工拿刷子沾清洗剂刷,小的孔洞甚至要用牙刷去刷,累人不说效果也不好,请问哪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处理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的盲孔和螺纹孔径是多少?我们是做板金的,有些客户也要求涂装前喷砂处理。清砂我们用高压引风机自制了一个吸砂机。在进风口连接胶管、旋风分离器和吸砂头,出口加一个除尘箱。下图是风机。

网友:
这种清洗设备非常多,最典型的如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凸轮轴等。对于这样的铸造零件,可以按照以下方法清洗、烘干:
1、在进入清洗设备前采用滚笼,用旋转运动除渣;
2、定点脉冲式高压清洗或定点堵洗,主要针对盲孔或小径深孔,如螺纹孔、油孔等,主要根据零件结构采用一种或两种方式;
3、高压喷淋清洗零件外表面;
4、旋转结构翻转倒水;
5、高压气体吹水;
6、热风循环干燥。
这是一套全自动清洗工艺,根据零件形状和洁净度、干燥度要求有所不同。适合于批量生产。
由于这类零件重量较大,达到30KG甚至上百公斤,因此在传动上采用抬起步进输送方式,根据重量采用液压或电力作为动力。
有时候为了适应整个生产线的输送,在上、下料部分有90°旋转结构,用于零件转向。
为了适应清洗时零件定位要求,因此在零件接触面上有4个以上定位工艺孔,用于抬起步进结构定位。

楼主:
我们的铸件重量在几十公斤到二三公斤之间,上面的盲孔螺纹孔孔径一般有20-60mm,深度小于100mm,里面喷上的砂用压缩空气吹只能吹掉一些浮尘,二楼兄弟所说的办法与之类似,只是改吹为吸,估计效果也不好,但方法很巧妙,看了深受启发。

三楼红帆船兄介绍的方法挺适合的,只是还想问详细一些
     1、在进入清洗设备前采用滚笼,用旋转运动除渣;
------是否是把工件装入专用的滚笼工装然后让工件式滚笼一起旋转,使孔洞中的浮尘在自重下自行掉出?
      2、定点脉冲式高压清洗或定点堵洗,主要针对盲孔或小径深孔,如螺纹孔、油孔等,主要根据零件结构采用一种或两种方式;
------这是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吗,如果是,是浸在清洗液中吗?还是手持高压喷头对准孔洞喷洗,能说一下具体的设备工具吗,是气动洗涤枪还是别的设备,是否会喷溅得到处是水?

         急盼赐教

网友:
旋转除渣的原理顾名思义就可以了,难点在于和主运动联系。
超声波清洗针对这种零件没多大效果。主要还是根据零件形状设置不同的喷嘴形式进行高压清洗。自动的设备清洗部分都是密封的,不存在喷溅的问题。
看来你的思路仍然在人工清洗上,那和自动清洗是两个概念。
如果有其它问题,可发信到我邮箱。

网友(2009-12-04):
帆船说的是典型的缸盖清洗工艺,零件特点和楼主说的类似。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商压清洗机

网友(2010-03-11):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0-04-16):
可以试试用超声波清洗,超声波具有穿透性,对金属类的零件效果很不错的,
超声波清洗是利用超声波发生器向超声波换能器提供匹配的超声波信号。换能器将该信号转换成为机械能,(表现为清洗液中无数的小气泡)。通过气泡在液体中正负压急剧变化时爆破产生的力量对工件进行冲刷,剥离。
http://liujianjun0801.blog.163.com/可加我QQ:34898869

网友:
什么都下不了  玩毛,,怎么混啊、。。。。

网友(2010-08-05):
太简单了,用济南内孔清洗机,几分钟清洗干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喷砂,砂粒无法自己跑掉,躲在盲孔及角落处。
 听说过一种办法,那就是用碎冰粒充当砂粒,喷砂后,高温烘一下,啥都不留下,不知道有没有在实际实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