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能画组装图吗?

楼主(2008-05-29):
各位设计前辈高人,CAD能画组装图吗,还有CAD三维图如何倒角?

网友:
二维肯定可以画的哇....三维的组装图不方便动态观察,不过也可以画,只是不能组装的方法生成...倒角的话....切除不可以吗?

楼主:
楼上的朋友:
三维的组装是把几个用三维画好的零件图拼起来吗?
三维图倒圆角还可以,就是不知道 倒斜角怎么弄的,还有是怎么个切除法?

网友:
倒斜角

先点倒角再修剪(T)-回车-再修剪(T)-回车-再选线(CAD默认为这条线的面)-回车-输入要倒角的数值(两个数值)-回车-再选这条要修剪的线-回车。
这个过程是设置加修剪。还要修剪的话直接空格。再按提示。
不懂可以看CAD的下面的提示,不懂再说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
三维的组装是把几个用三维画好的零件图拼起来吗?
三维图倒圆角还可以,就是不知道 倒斜角怎么弄的,还有是怎么个切除法?

一直觉得cad三维不要用。建议你用其他专门的三维软件,你所需要的功能实现起来非常的简单!

网友:
建议搂主用三维软件。

网友:
3D不是AUTOCAD的强项
楼主还是再摸索一门三维软件吧~~~
CAD我都不知道怎么进入三维界面

网友:
看样子楼主想用的是3维设计软件,不是ACAD....你还是用SW啥的吧..

切除就是用交集的方法切除...不过很明显4#的朋友说的才是正路

网友:
CAD以前用过一段时间三维,设计比较麻烦,需要不停的挪动坐标系,建立自定义坐标。而且三维图容易和二维草图混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组件也可以画的,可以用交集、合集、差集来实现组合和拆分。剖切也可以的。

楼主:
看来用CAD画三维图是比较麻烦了,还得去学学其他软件了。

网友:
CAD三维倒角与二维倒角差不多的啊!

网友:
CAD以前用过一段时间三维,设计比较麻烦,需要不停的挪动坐标系,建立自定义坐标。而且三维图容易和二维草图混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组件也可以画的,可以用交集、合集、差集来实现组合和拆分。剖切也可以的。CAD用来组装是行!当是麻烦!倒角就是在零件图上就行了!

网友:
只要你肯画,一个一个的零件在组合起来就可以 了。我是这么画的

网友:
能。。将所有的零件图同一个视图建成块。。然后再拼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2008-10-17):
上次有个朋友设计了一个东东,三十来个配件一个个用CAD画了出来,到了最后要出散件图和爆炸图,呵呵,才知道急了,后来我把他的图用UG导进来才出了货。三维不是CAD的强项啊

网友:
那位高手帮我用3D组装一下三维图啊,急急急

主要是我只学了2,3个星期,不怎么懂。可是又急着交啊。那位高手帮帮忙啊!感激不尽.....我的QQ764180911

网友:
那位高手帮我用3D组装一下三维图啊,急急急

那位高手帮我用3D组装一下三维图啊,急急急
主要是我只学了2,3个星期,不怎么懂。可是又急着交啊。那位高手帮帮忙啊!感激不尽.....我的QQ764180911

网友:
还是换个软件好了,等你弄明白了的功夫,应该都可以学会用别的3维软件了。

网友:
到角用CA也可要呀
选择一个面,然后按N选另一面.输入到角距离,选边就可以了

网友:
ug,pro/e,选一个

网友:
能做的,就是比较麻烦多了

网友:
楼主没睡醒吧,这种问题也问得处,手工都能画何况cad呢

网友:
看样子楼上的强得到不得了了。 我到是个地道的门外汉,现在用UG的很多啊!楼主是该学习新东西了,同意21#兄弟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