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选择开式离心泵呢?

楼主(2008-05-29):
在啤酒、牛奶等制造系统用到大量的卫生离心泵,在什么工位或条件下选择开式离心泵呢?本人对食品生产工艺和流程不了解,希望能得到各位专家的指点。谢谢!

楼主:
我目前得到的回答是:开式泵(或半开式泵)冲洗方便。问题是我看到的开式泵在冲洗上并没有什么方便之处,包括国外的开式泵。有的开式泵在结构上冲洗反而更困难。

网友(2008-07-13):
开式叶轮的杂质的通过能力应比闭式叶轮强,如为达到冲冼方便的目的,最好将泵体做成前开门结构

网友:
我公司用的都是闭式的,我也想知道那些都是在什么情况下用!

网友(2009-06-08):
粘稠物料用 开式叶轮,再者为了清冼方便。

网友(2009-08-07):
我认为是,破坏性小,无死角,意清洗,因为开始的没有叶轮盖(副轮)所以清洗起来比较方便。叶轮也隔盘,泵盖,间隙小,对液体的破坏性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