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高度标注---请教

楼主(2008-05-29):
如图所示标注的焊缝高度对吗,我不知道该怎样确定,还有这可以是任何数吗?比如说3、4、5、6……等。还有焊缝高度是指我图中示的那个尺寸吗?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呢

网友:
图纸标注是对的,角焊缝焊脚高度指直角边长

网友:
图示焊缝标注基本正确,只是表示角焊缝的符号应为三角形。

网友:
有明白的就教一下不要让他太着急了。

网友:
国外的标准可不是的,指的是腰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焊缝应为K型双面角焊缝,焊脚高3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73241
如图所示标注的焊缝高度对吗,我不知道该怎样确定,还有这可以是任何数吗?比如说3、4、5、6……等。还有焊缝高度是指我图中示的那个尺寸吗?

如果你采用国际通用的ISO标准标,就先把下面的虚线去除,角焊缝符号(基本符号)在指实线下方的表示焊缝在箭头侧;如果角焊缝符号在实线上面则表示焊缝在箭头另一侧。前面的数字是表示焊缝任一截面中最小等腰三角形的直角边长——这与设计的焊缝强度有关。
对于你的这个零件,应在实线上下都标出数字和基本符号。这样,那两个为3的尺寸不标注别人也知道,标了反尔不好。

网友:
你可以在网上搜索焊缝的各种标注方法,进行对比。见的多了,自然就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