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切割18mm A3材质条板,切割面粗糙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8-05-29):
由于工件精度要求比较高,对切割面肯定还需要再加工,现在不知道切割出来的到底会怎样,后续加工的工作量有多大。

网友:
最快的切割速度下, 切割的面粗糙度 是 RA 2.714
中等的                          是 RA 2.041
最慢的                          是 RA 1.513

这是 OMAX 水切割出来的工件拿去大学检验的结果

网友(2009-03-19):
切割面的粗糙程度与你用多粗的砂有直接关系。60目,快,但比较粗糙,80目适中,基本不用二次处理,100目,就完全不用处理了,但是速度很慢,建议用品质好点砂,比如无锡鼎隆的,他们会给你推荐合适的,如果原意,可以让他们给你提供点免费样,做个测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