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三维里按线的路径拉伸怎么拉的?

楼主(2008-05-29):
在CAD三维里按线的路径拉伸怎么拉的??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是拉伸二维线框还是实体啊?先选拉伸面,在选路径就好了啊!

楼主:
呵呵

谢谢!小弟我CAD不是很好,就是三维的不知道怎么沿路径拉伸

网友:
是不是截面先要做成面域?region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