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母板焊后内部很多气孔---请教

楼主(2008-05-29):
我们工程中有个铝母板要焊接,可是焊后内部有许多密集气孔,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

网友:
请楼主介绍下是用哪种焊接方法,如何操作控制的

估计是用气焊?

楼主:
手工电弧焊,用铝焊条

网友:
手工电弧焊---接头质量差---用于铸铝件补焊及一般修理

L109焊条---焊接纯铝件,
L209焊条---焊接铝板、铝硅、一般铝合金、锻铝、硬铝
L309焊条---焊接铝锰合金、纯铝、及其他铝合金

1、应采用直流反极性焊接,对厚件一般应预热120-200C.
2、注意母材和焊条的清洁.焊条应干燥(175-200C烘干)
3、焊道之间清理
4、铝焊缝的抗腐蚀性,选择与母材成分相近的焊条,推荐用气体保护焊

网友:
电控柜上的母排?
接触平面压花,螺栓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