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Pa流量180L/min系统接头软管选择---求助

楼主(2008-05-29):
各位大虾我现在设计了一套船用液压系统,工作压力25MPa, 实际工作流量120/120/180 L/min 另外一种80/110/110 L/min 请问我应该选择哪种型式接头和软管,有没有现成的江苏的或者江苏附件的供应商,最好是有CCS船检资格的供应商,谢谢

网友:
CCS认证的少,不好弄。压力脉动行如何?

网友:
有很多啊
软管: 工作压力25MPa, 属于高压,选用四层钢丝的软管 符合EN856-4SP 或ISO 3862-1-              4SP     工作流量110和120L/min   选用通经DN25       工作流量80L/min     选用通径
       DN20         工作流量180L/min   选用通经DN40     一般大公司你只要说出技术要求就有
       现成的产品
钢管:接头形成最好选用焊接形式的 毕竟是船上用的  另外选用括口形式的也不错, 关键是你想选用是焊接式 还是非焊接式

网友:
这个应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