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图怎么加工?

楼主(2008-05-29):
哪位能告诉我这两个零件怎么加工?最好能一起告诉我在哪可以加工,

网友:
你的图是不是用的第三视角看图法,PDF格式的图不大清楚,看不大明白,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T=2.5吗?那方法就多了。

楼主:
这是铝型材的

网友:
在整个加工过程中,当然要生载好板材(下料)--然后加工相应的工艺孔和缺口----最后折弯成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铝型材的

是啊,是铝型材,不是钣金件。

网友:
当钣金件做 困难啊 就哪个空的精度 我估计一般钣金设备是做不出来的啊。

网友:
图太模糊了,我们公司应该能做!

楼主:
8楼,能留下你们公司联系方式吗?

网友(2008-07-04):
看清图纸,是用铝型材,再加工孔和缺口等!
工艺: 型材下料---钻(冲)孔---铣(冲)缺口 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