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工,表明粗造度1.6---请教

楼主(2008-05-29):
最近要加工一片零件,材料是2Cr13,直径50,需要在外园切3*4的槽,槽底要求1.6,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是什么好的刀具,谢谢指教。

网友:
如果兼顾效率,比较难,期待高手。

网友:
可以考虑肯纳的topnatch系统浅槽切刀,优势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要加工一片零件,材料是2Cr13,直径50,需要在外园切3*4的槽,槽底要求1.6,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是什么好的刀具,谢谢指教。

我自己车304是这样的参数

粗车买合金切断刀。 牌号UF30。 转速600,f0.1,吃刀量0.5mm切下去。
精车也可以用磨的合金刀,就是不太耐用。
推荐用ISCAR 的槽刀,刀片宽2mm,精车留余量0.1mm。s500,f0.08足够了。一个刀尖精车车一千个左右没任何难度。

ra可以稳定保证在0.8.

网友(2010-05-04):
你只生产一片,找点什么便宜的做做吧

网友:
最近车间买了两台数控车,,经常来逛逛这里了

网友:
先用2个宽普通刀粗车,然后用3个宽数控刀片精车,在槽底要暂停1-2秒,来保证光洁度。刀片用株洲钻石,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