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的人难免会犯一个错误---请教

楼主(2008-05-30):
平时测量的时候,我觉得干机加工的人难免都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只看到小数点后面的数在公差范围呢就觉得OK了,但是往往有时候就在小数点前面的一位数~只差1mm就会导致工件的不良~~请问大家怎样才会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呢~~~~~~~~ :( :( :( :( ~~·大家出个主意吧

网友:
有没有搞错啊
公差范围那么大?
如果在公差范围内出问题,那就是设计者的责任了
把公差变小

楼主:
这样错误的原因就是在测量的时候没确认不足。公差范围只是+ - 0.5mm能不能在测量仪器上或尺寸检查表上做些标示呢~或还有其他好的办法

网友:
作些简单的通止检具给机加工师傅用呀,这样就不用他们去读数字了。还能提高效率,多出好产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测量的时候,我觉得干机加工的人难免都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只看到小数点后面的数在公差范围呢就觉得OK了,但是往往有时候就在小数点前面的一位数~只差1mm就会导致工件的不良~~请问大家怎样才会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 ...

   从你的描诉而言,你们用的是带表卡尺和普通千分尺,也就是说是操作者读数错误的责任了,有条件的话改善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时测量的时候,我觉得干机加工的人难免都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只看到小数点后面的数在公差范围呢就觉得OK了,但是往往有时候就在小数点前面的一位数~只差1mm就会导致工件的不良~~请问大家怎样才会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 ...
2楼,三楼回答错误,扣20分加给兰羽;兄弟这很正常,误读是避免不了的,关键在于人的思想认识上如何提高,另外,结合首件三检制度看看效果吧,会有提高的,不要想着完全杜绝;不怕大家笑话:我曾经5毫米的误读都出现过 ,我一死党还出现10毫米的误读多次,有一次将大轴直接干成铁屑 ,这个事,我给追风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三楼回答错误,扣20分加给兰羽;兄弟这很正常,误读是避免不了的,关键在于人的思想认识上如何提高,另外,结合首件三检制度看看效果吧,会有提高的,不要想着完全杜绝;不怕大家笑话:我曾经5毫米的误读都出现 ...

   我好象没有看错过, 不知道你们怎么做到的?

网友A:
呵呵,娘西屁·····
那是你干得少, 另外叫个MM在你身边试试看,你眼睛都不知道往那看了,顶多来个估量,一不小心
~~~~~~~~~~100毫米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娘西屁·····
那是你干得少, 另外叫个MM在你身边试试看,你眼睛都不知道往那看了,顶多来个估量,一不小心
~~~~~~~~~~100毫米没有了
你水平问题,我女人见多了,当年我们班上就8个男生,其他都是女的 ,呵呵,看她们上课打扮化妆或者逗老师挺有趣的。所以估计社区我是唯一懂给女生化妆的 ,没有办法,这就是会计专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水平问题,我女人见多了,~~~~~
我就这水平,我碰死了算了,回头见了阎王,我说:老大,小国童子想你问好呢!他天天盼你大驾光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这水平,我碰死了算了,回头见了阎王,我说:老大,小国童子想你问好呢!他天天盼你大驾光临呢。
,  哈迪斯我找他好久了,拉达曼提斯不肯带路,否则我银河星爆打死他

网友:
检举揭发报告垃圾帖:老鹰:他在论坛灌水,扣他50分,奖励我100分得了

网友:
1.批量生产的时候有时候会,但是概率太低了。单件小批生产,基本不会犯这种错误。
2.在机械行业里,1mm可是一个不小的单位。

楼主:
就是在批量生产的时候用的~我们用的是数显的卡尺~精确到μ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批量生产的时候用的~我们用的是数显的卡尺~精确到μ位的
那个是分辨率,不是精度

网友:
所有检测设备都有测量误差,既然公差那么大,压缩点干保险。

网友(2008-08-07):
看错尺是较为正常的经历(每个人可能会有),但不是会常有的,这种情况好比失手打了东西,但也没必要去想什么办法控制.提高点注意力,有一个宽松的工作情绪就好啦--
其实,返回来说不是说高压也就一定会有这样的错误

网友:
比较好的办法是用数显千分尺,以前我们公司也出现过好几次,读书的时候看错了半格,0.5mm。当时用的不是数显千分尺,要求他们在测试的时候顺便用数显卡尺测量一下。

网友:
因为压、离线而导致看错读数,那是量具的问题,应该及时维修;因为人为因素导致错读的,应提高检测人员的素质及责任心。

网友:
这个原因,想了半天,只能解释为人品问题。呵呵!
我经常遇到把234写成243导致撞车的大侠,没办法,人品问题。
要说非要避免,只能从硬件上避免了,人品是软件。就是让机器来判断,1就是1,0就是0,全是YES OR NO。

网友:
这是一个经验问题,还有就是不认真,当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换数显的,当然要花银子的不知老板给否啊

网友:
如果这样干他几个坏的,那个银子没准能买好几把量具了。工作态度问题,严办!!!

网友:
发通告罚他500块,暗地里先不扣,等他要辞职了就……后面我啥都没说

网友:
低级错误
我们操作规程上是要求所有用千分尺测量的尺寸,测之前先用卡尺确定公称尺寸

网友:
1.细心读书
2.时刻提醒自己看错了会付出很大代价的
3.楼主说的那个问题,设定公差在有的测量设备上是有这个功能的,给出参数的公差,测量时候直接显示。
这个有兴趣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