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圆磨头的轴承怎样换,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8-05-30):
现在自己做机加工很辛苦,不但加工的技术不能松懈,而且机床的维修原理也要略知一二,什么液压啊,电路啊,只为能节约点成本.
我有个万能内外圆的内圆磨头,可能是里面的轴承坏了,想换几个轴承,但以前换过一次(不是现在用的)换好了不好用,使用时很容易发烫,所以这次也没敢轻易开拆,先过来请教,有谁换过,换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网友:
你还是找个能修电主轴的师父吧。
不懂的话自己修理肯定不行的,我能修,呵呵,可是那非得手把手教。

楼主:
凡人兄,你好,要是不怕麻烦的话,你就多码几个字,要是怕麻烦的话,发个联系方式给我,你话说一半,好钓人的胃口, 我这个不是电主轴

网友:
那个主轴转速很高,转配稍微有点问题,精度没有的保证,而且还会把轴承烧坏,还是听2楼的找专业的维修人员,或者换新的

楼主:
谢谢远思,磨头我自己打开看过,里面没几样东西,我也相信道理就象一层纸,希望有高人来点破

网友A:
1.轴承要P5级。
2.轴承和调整垫圈要用汽油洗干净。
3.轴承是串联组合,轴承的方向不要掉换错。轴承和垫圈组合一起,一般把磨头的锁紧螺  母垫在轴承内圈厚的一边放在工具台上。
5.用手(一般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点)压上面轴承外圈(注意力量要大,还有方向要垂直),用手指分别指推动两套轴承中间的大垫圈和小垫圈,感觉推动大小垫圈力量,如果有紧松要研磨大或小垫圈,直到推动需要的力量一致。研磨时注意垫圈平行差一般不能超过1um。
6.轴承和垫圈用汽油洗干净吹干加油脂(油脂要高速专用油脂)。
7.注意推动垫圈力量一致。
  注意垫圈的平行差。
  注意轴承和垫圈以及磨头要清洗干净。
  注意油脂。
  注意轴承方向。
  注意装配时候不能有碰磕伤。
  注意磨头前后轴承的装配顺序。
  注意锁紧轴承内圈的螺母和锁紧外圈的端盖的锁紧力量。
最后,祝你成功!

楼主:
首先,我先很很的谢谢凡人兄!! ,感激之意无以言表.
第3条,第5条是重中之重,看来这层纸比较厚,但我有信心,可能,我会失败 ,但我还会继续,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支持一下.
我会等我稍微空的时候来做这件精密的事,还会来请教

楼主:
我说下上次失败的那次,清洗是做了,但里面的垫圈我没注意,凡人兄能说下顺序吗?
我先乱说下,你再排下,依次是轴承盖-轴承-垫圈-轴承-垫圈,时间有点长,有点忘了,可能我多说了个垫圈,而且当初也没注意分前后垫圈,还有,油脂不知是不是使用的太多,现在到市面上买什么样的油脂?

网友:
受教了,我也见过公司机修人员换磨头轴承,不过我没注意这么多,没想到换一个轴承有这么多的注意事项,非常感谢凡人大侠!

网友:
关键是配垫圈,你没经验还是找个高手干吧,一般的维修钳工估计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轴承要P5级。
2.轴承和调整垫圈要用汽油洗干净。
3.轴承是串联组合,轴承的方向不要掉换错。轴承和垫圈组合一起,一般把磨头的锁紧螺  母垫在轴承内圈厚的一边放在工具台上。
5.用手(一般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 ...
老兄说的很对,但是没经验的人干不了,这个活对技术和经验要求很高,配垫圈研磨能达到要求没经验的人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凡人兄已经说的很详细了,但我还想问下,平行差每对轴承都不一样吗?能用量的方法测定吗?油脂现在市面上的能用哪种?换下来的轴承目测没有坏,是不是还能用?怎样分前后垫圈,如何分轴承的方向?

等待中....

楼主:
精密机床主轴系统及其轴承的选用
精密机床的关键部件是进给系统和主轴系统,不同类型的机床主轴,对所选用轴承的精度要求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数控机床和轴承磨床可以归于精密机床一类。
现代精密机床和传统机床的结构,从原理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区别于导轨加工技术的改进和主轴系统精度的提高。本文重点研究精密机床的主轴系统及其精密机床主轴轴承的选用。
提到机床主轴轴承,人们自然想到的是滚动轴承,因为我们日常生产过程当中见到最多的大都是滚动轴承。实际上,只要是有固定支撑,而且有转动的轴所形成的系统都可以称之为轴承。战国时代的战车轮子是木制的轴系,三国时候的木遛马那是最原始的自动车轴承系统,现今很多精密磨床的滑动轴承也是轴承系统,比如上海机床厂、北京二机床、无锡机床厂和上海日发数字化系统有限公司的外圆磨床主轴系统目前还是动压或动静压轴系。滑动轴承的旋转精度可以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精度,迄今为止,这是滚动轴承结构的轴系不能够比拟的。与上面所述的液压类轴承支撑类似的精密主轴系统还有气动浮起和磁悬浮浮起的主轴系统。尽管滑动轴承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以至于需要更加精密的检验手段才可以得到精确的测量数据,但是由于滑动轴承制造成本很高,维护较为困难,所以目前精密机床特别是加工中心采用最多的还是滚动轴承结构的系统。而选用最多的是配对角接触球轴承。
1. 精密机床主轴的结构
NN30系列(旧型号3182100系列)圆锥孔双列向心短圆柱滚子轴承,径向刚度和承载能力较大,旋转精度高,径向结构紧凑和寿命长,故在主轴组件中广泛应用。不能承受轴向载荷,而需配用推力轴承,制造精度和造价较高。
2344系列(旧型号2268000系列)双向推力向心球轴承,与圆锥孔双列向心短圆柱滚子轴承NN30型轴承配套使用,以承受双向轴向载荷。接触角大,钢球直径较小而数量较多,轴承承载能力和精度较高,比普通推力轴承允许的极限转速高出1.5倍,温升低,运转平稳,工作可靠。

图一
传统的机床,现今的大多数国产重切削机床,比如沈阳第一机床厂的CA6140卧式车床的主轴系统(图一)就是这种组合式的一种变型结构。但是,由于在零件精加工工序,精密机床的工作主要是为了保证加工精度,而不是去完成大的材料去除量,所以精密机床不需要承受较重的负载,加上圆锥孔双列向心短圆柱滚子轴承和双向推力向心球轴承的装配工艺复杂,相关零件调节配磨精度技术要求较高,所以目前大多数精密机床,尤其是精密磨床多采用配对角接触轴承(新型号719、70和72系列结构)(图二)。以7207C型号轴承为例,它的单套轴承(使用时都是成对使用,和双列轴承对比时要成倍计算)的动载荷为30.5kN,静载荷为20 kN,脂润滑极限转速2万转/分;而234407BM1型号轴承的动载荷为18.6kN,静载荷为49 kN,脂润滑极限转速1万转/分;从数据分析来看,在精密机床上采用高速角接触球轴承是最佳选择。

图二
2. 精密机床主轴系统的旋转精度
主轴系统的旋转精度是指机床处于空载手动或机动低速旋转情况下,在主轴前端基准面上测量的径向跳动、断面跳动和轴向窜动的精度。
主轴系统的精度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1) 轴承套圈的沟道径向跳动,将对应使主轴系统主轴轴线产生径向跳动,从而将这些误差部分的复映在被加工表面上。
2) 轴承滚动体直径不一致和形状误差将会使得主轴产生有规律的误差。
3) 沟道对端面的侧摆将引起主轴的轴向窜动,主轴的轴向窜动对精密磨床,特别是轴承磨床影响尤其显着,假如工艺上采用支沟磨沟的方式,将使得废品率大幅度提升,噪声也会大幅度提高。
4) 轴承安装工作面的尺寸和形位误差将使轴承滚道产生相应的变形,使轴承内外圈倾斜,使得轴承在各个方向的刚度不一致,从而会降低主轴系统的旋转精度。调整间隙的螺母、隔套、垫圈端面均需要研磨加工,且与轴系回转轴线的垂直度要和所安装的轴承精度相对应,否则会降低轴承的工作精度。(图三为欧洲SNFA公司的超精密轴承手册关于轴承装配零件的制造公差数据。)

图三
3. 精密机床主轴的调整和预紧
保持合理的轴承间隙或进行适当的预紧(负间隙),对主轴系统的工作性能和轴承的寿命有着重要的影响。滚动轴承在较大间隙的情况下工作时,载荷会集中作用于加载方向的局部几个滚动体上,这就使得套圈滚道和滚动体的接触点上产生很大的集中应力,发热量和磨损增大,使用寿命降低,同时也降低了系统的刚度。如果在安装轴承时预先在轴向给它一个等于径向载荷20%~30%的力,使轴承套圈滚道和滚动体之间产生过盈,即给滚动轴承预紧或预加载荷,这时轴承套圈的沟道和滚动体接触面积加大,轴承套圈里的滚动体就会在均匀的受力状态下工作,因此轴承的刚度就会得到增加,寿命也将得到延长。但是,轴承的预加载荷不能够过大,轴承系统的负间隙过大不仅对提高刚度的效果不显著,而且磨损和发热量会大为增加,轴承的使用寿命也显著的降低了。配对角接触球轴承,出厂前厂家都按照预负荷调整好了,每组轴承使用时中间不需要另外添加隔套,因为配对轴承中间添加的隔套一般难以达到轴承本身端面的精度,所以对整个主轴系统来说,隔套的端面精度会破坏轴承的精度。
4. 精密轴承安装的选配。
图三标明了轴承装配的轴颈和壳体对应工作面的形状误差、位置误差和表面粗糙度的理论最大值,但是对精密轴承系统来说,不是轴颈和壳体对应工作面进入了加工公差之内就可以随意安装轴承了。加工面符合了图纸的技术要求,但不一定满足轴承安装的最佳装配要求。在精密机床的轴承装配过程当中,分组装配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在大批量精密机床生产线上,所有精密轴承和对应的轴颈和壳体,都需要分组装配,最起码要按照工作直径尺寸分组,这样主轴轴承就会达到最佳旋转精度和综合机械性能。不可否认,现在许多进口的万能组合轴承的精度比配对轴承的精度高,但是,即使是采用万能组合轴承,也是需要选配的,在精密机床的装配上,万能组合的概念要让位于按照实际测量的最佳间隙组合的概念。
5. 精密机床主轴润滑和密封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国产轴承手册还是进口轴承手册,采用不同的润滑方式,轴承的极限转速的数据是不同的。润滑剂要按照设计要求及时补充(高速精密主轴系统润滑脂填充量一般为轴承空间的10%~20%),合理的添加润滑剂,可以减少轴系的摩擦和磨损,延长轴承的疲劳寿命,同时可以排出轴承系统的摩擦热并起到冷却轴承系统的作用;除了润滑脂之外,轴承系统的润滑还有液体油润滑、油雾润滑和油气润滑等方式,油气润滑在国外高速主轴系统当中已经普遍采用,油气润滑省油,无污染,并且能够显著提高主轴系统的DN值,并能够智能控制轴系对润滑剂的要求补给量。
主轴结构的设计,润滑和密封一定要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形式。密封磨损了要及时更换,密封唇与旋转体接触处超过15m/s就要采用非接触式密封结构,高速精密机床大多采用迷宫式密封,并需要在适当位置设计甩油沟槽,因为接触式密封不仅会使密封接触处产生摩擦损失和过热,而且会对轴承系统旋转精度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精密机床主轴系统及其轴承的选用不能够简单的延用普通机床主轴轴承的选用方法,现代精密机床技术的提高是综合性的,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全面的研究主轴系统结构,科学的合理的选用主轴轴承是提高精密机床综合精度的关键。

楼主:
找点资料一起研究

楼主:
轴承结构对振动与噪声的影响

1.滚道声
滚道声是由于轴承旋转时滚动体在滚道中滚动而激发出一种平稳且连续性的噪声,只有当其声压级或声调极大时才引起人们注意。其实滚道声所激发的声能是有限的,如在正常情况下,优质的6203轴承滚道声为25~27dB。这种噪声以承受径向载荷的单列深沟球轴承为最典型,它有以下特点:a.噪声、振动具有随机性;b.振动频率在1kHz以上;c.不论转速如何变化,噪声主频率几乎不变而声压级则随转速增加而提高;d.当径向游隙增大时,声压级急剧增加;e.轴承座刚性增大,总声压级越低,即使转速升高,其总声压级也增加不大;f.润滑剂粘度越高,声压级越低,但对于脂润滑,其粘度、皂纤维的形状大小均能影响噪声值。
滚道声产生源在于受到载荷后的套圈固有振动所致。由于套圈和滚动体的弹性接触构成非线性振动系统。当润滑或加工精度不高时就会激发与此弹性特征有关的固有振动,传递到空气中则变为噪声。众所周知,即使是采用了当代最高超的制造技术加工轴承零件,其工作表面总会存在程度不一的微小几何误差,从而使滚道与滚动体间产生微小波动激发振动系统固有振动。尽管它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可采取高精度加工零件工作表面,正确选用轴承及精确使用轴承使之降噪减振。
2.落体滚动声
该噪声一般情况下,大都出现在低转速下且承受径向载荷的大型轴承。当轴承在径向载荷下运转,轴承内载荷区与非载荷区,若轴承具有一定径向游隙时,非载荷区的滚动体与内滚道不接触,但因离心力的作用则可能与外圈接触,为此,在低转速下,当离心力小于滚动体自重时,滚动体会落下并与内滚道或保持架碰撞且激发轴承的固有振动和噪声,并且有以下特点:a.脂润滑时易产生,油润滑时不易产生。当用劣质润滑脂时更易产生。b.冬季常常发生。c.对于只作用径向载荷且径向游隙较大时也易产生。d.在某特定范围内也会产生且不同尺寸的轴承其速度范围也不同。e.可能是连续声亦可能是断续声。f.该强迫振动常激发外圈的二阶、三阶弯曲固有振动,从而发出该噪声。通过采用预载荷方法可有效降低该噪声,减少装机后轴承工作径向游隙,选用良好润滑剂亦能有所改善,有些国外企业采用轻型滚动体,如陶瓷滚子或空心滚子等技术措施来防止这种噪声的产生。
3.尖鸣声
它是金属间滑动摩擦产生相当剧烈的尖叫声,尽管此时轴承温升不高,对轴承寿命和润滑脂寿命也无多大影响,也不影响旋转,但不悦耳声令人不安,尤其是承受径向载荷的大型短圆柱滚子轴承常有此噪声,其特点为:a.轴承径向游隙大时易产生。b.通常出现在脂润滑中,油润滑则较罕见。c.随着轴承尺寸增大而减小,且常在某转速范围内出现。d.冬季时常出现。e.它的出现是无规则的,和不可预知的,并且与填脂量及性能、安装运转条件有关。这种噪声可采用减少轴承径向游隙和采用浅度外圈滚道结构来防止。
4.保持架声
在轴承旋转过程中保持架的自由振动以及它与滚动体或套圈相撞击就会发出此噪声。它在各类轴承中都可能出现,但其声压级不太高而且是低频率的。其特点是:a.冲压保持架及塑料保持架均可产生。b.不论是稀油还是脂润滑均会出现。c.当外圈承受弯矩时最易发生。d.径向游隙大时容易出现。
由于保持架兜孔间隙及保持架与套圈间隙在轴承成品中不可避免的要存在,因此彻底消除保持架声十分困难,但可通过减少装配误差,优选合理的间隙和保持架窜动量来改善。
另一种保持架特殊声是由于保持架与其他轴承零件引导面间的摩擦引发保持架的自激振动而发生的喧嚣声。深沟球轴承的冲压保持架较薄,在径向和轴向平面内的弯曲刚度较低,整体稳定性差,轴承高速旋转时就会因弯曲变形而产生自激振动,引起“蜂鸣声”。
当轴承在径向载荷作用下且油脂性能差的情况下,运转初期会听到“咔嚓、咔嚓”的噪声,这主要是由于滚动体在离开载荷区后,滚动体突然加速而与保持架相撞而发出的噪声,这种撞击声不可避免但随着运转一段时间后会消失。
防止保持架噪声措施如下:
a.为使保持架公转运动稳定,应尽量采用套圈引导方式并注意给予引导面的充分润滑,对高速工况下的圆锥滚子轴承结构给予改进,将滚子引导的L型保持架改为套圈挡边引导的Z型保持架。
b.轴承高速旋转时,兜孔间隙大的轴承其保持架振动振幅远大于兜孔间隙小的保持架振动振幅,所以兜孔间隙取值尤为重要。
c.要注意尽量减小径向游隙。
d.尽量提高保持价制造精度,改善保持架表面质量,有利于减小滚动体与保持架发生碰撞或摩擦产生的噪声。
e.积极采用先进的清洗技术,对零配件和合套后的产品进行有效彻底的清洗,提高轴承的洁净度。
5.滚动体通过振动
当轴承在径向载荷作用下运转,其内部只有若干个滚动体承受载荷,由于与套圈的弹性接触构成的“弹簧”支承使滚动体在通过径向载荷作用线产生了周期性振动,而转轴中心因此会上下垂直移动或做水平方向移动,同时引发噪声。这类振动称之为滚动体通过振动,尤其是在低速运转时表现更为明显。
而其振幅则与轴承类型、径向载荷、径向游隙及滚动体数目有关。通常该振幅较小,若振幅大时才形成危害,为此常采用减小径向游隙或施加适当的预载荷来降低。

楼主:
抗磨擦轴承保养和润滑知识
抗磨擦轴承的适当润滑对于它们成功地运转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普遍的或套筒型轴承而言,在不同的实践中有不同的原理。为了适当地保养抗磨擦轴承,必须了解并采用这些原理。
在完全理解这些原理之后,您应当有一个重点考虑。我们引用SKF工业公司“改进轴承润滑指南”中的话:“……润滑剂的特性,特别是润滑脂的特性,不能够仅仅以规格为基础确定“。规格只有概括地对一项产品进行物理的,或许也包括化学的说明。实用最能说明问题,但是规格几乎与实用没有联系。
所有的抗磨擦轴承基本上都含有两个淬硬钢环,多个淬硬了的滚珠或滚柱,以及一个分离滚珠或滚柱的分离架或保持架。这些类型在使用中又分为许多种类。有些类型,如针状柱轴承,可能没有内环,滚柱直接在淬硬的轴上运动。
抗磨擦轴承的类型:
抗磨擦轴承分为两个主在类型。它们是滚珠轴承和滚柱轴承。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由于制造商以及轴承的特定用途的不同,根据这些基本构造及演变出许多不同的种类。
润滑功能:
抗磨擦润滑剂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1、 润滑护圈与轴承其它部分之间的滑动触点。
2、 润滑座圈与不是真正滚动的滚件之间的任何触点。
3、 润滑滚柱与滚柱式轴承中引导件之间的滑动触点。
4、 润滑轴承中的所有真正滚动的触点。
次要功能是:
5、 保护高度精致表面不被腐蚀。
6、 协助密封罩防御外来物质。润滑脂有此功能。
7、 提供一种导热(冷)的手段。
用油润滑:
在用油润滑的轴承中存在的抗变身性由以下因素组成:1)轴承设计和负载,2)油的粘滞度,用量以及轴承的速度。
当油的用量刚好在接触面上形成一层薄膜时磨擦扭力最小。当油量过多,油的粘度过高时磨擦增大。然而,为保持安全润滑而很少注意磨擦损失的愿望,通常有占多数的优势。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油,通常是更重的油,将被使用以便减少由于蒸发或泄漏带来的损失。
然而,一般来讲应当牢记的是重载轴承和低速轴承通常需要重油。轻载和高速轴承需要较轻的油。
用润滑脂润滑:
在为抗磨擦轴承加注润滑脂时,可能不需要使用高压枪,除非十分谨慎地使用。高压能够损害轴承,浪费润滑脂,过量的润滑脂引起高温带来危险并轴承周围造成看不见的环境。在大多数应用中,滚珠或滚柱式轴承能够完全润滑,如果润滑脂水平占轴承容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超出的量通常将被密封壳排出而浪费掉。
在实际中有必要使用多于推荐量润滑脂的情况是有的。当所需扭力低时,只需要非常少的润滑脂就能完成对轴承的润滑。当速度非常低并且轴承曝露在灰尘或潮湿中时,轴承可能差不多会被填满。轴承在高速和高温条件下通常比一般情况下需要更频繁的润滑。
在干净的容器内存放润滑脂。用干净的短浆或润滑脂枪向轴承加注润滑脂。要保持在润滑脂容器上加盖。轴承上的润滑脂不能过满。润滑剂会从加注过满的轴承盒中冒出,吸收脏物并引起麻烦。润滑剂太多同样也会引起轴承过热。这种现象特别容易发生在高速轴上——润滑剂的翻动引起过热现象出现。
A.使用须知
当你对特定的轴承没有使用经验时,按照制造者有关润滑期的说明书去做。高质量的润滑剂允许较长的润滑期,但是多数轴承需要至少每年一次地清洁和再润滑。如果轴承很大,如果轴承高速运转或者如果工作温度超过60℃,润滑就应更频繁。特别当轴承易遭受损害里,润滑间隔应当更短。
如有可能,也应偶然检查一下润滑剂。它会向您显示是否加注润滑剂。如果润滑脂发黑,就说明它已经开始氧化。润滑剂本颜色的变化可能说明已经受潮。一旦发现润滑脂硬化就应更换。
比较用过的和未用过的油。浑浊的油说明有水。发暗的油可能显示有油渣。黑色,发粘的外层可能意味着油脏或者已经开始碳化。高级润滑剂,或者特别用途的润滑剂比一般的商业等级润滑剂的使用期要长。
不要过分润滑。只有实际接触轴承的润滑脂能发挥润滑作用。如果滚柱式轴承上的润滑脂过多,就会造成滚柱带着“犁”空过多余的润滑脂并引起发热。轴承的速度越快,对多余的润滑剂就越敏感。一般来讲,随着轴承的速度增加,润滑剂的质量应当变轻变高。重载和轻慢的速度需要较重的润滑剂,但是质量应当保持高水平。
新润滑油或脂通常能挤出旧的润滑剂。如果润滑剂氧化严重或肮脏。就应用轻油清洗,排干后再加注新的润滑剂。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加入少量的溶剂以便帮助清洗。
为保持轴承的长寿必须避免过热。滚珠,座圈或滚柱或保持架掉色是过热的显著标志。轴承的颜色通常为炮铜蓝或蓝黑色。LE的润滑剂是降低运转温度,减少能耗的优质品。
磨擦常引起过热。检查轴承密封的工作间隙。如果它轴肩磨擦,调整轴肩以留出适当间隙。弯曲闸衬垫齿尖也能引起过热。
由轴传导的外热能扩大轴承内座圈的间隙,或者它能够使轴胀粗,预载轴承并引起推负载。当热膨胀过分时,必须使用特殊设计的轴承。
不适当的润滑能够引起过热。在轴台轴承中,如果用油润滑 ,油只应达到轴承最低闰滚珠或滚柱的中心。如果用润滑脂润滑,滚柱之间的空间只应充实三分之一。
如果轴承座变形,或者如果轴承内径变形并且不圆了,也会引起过热。也应检查轴承座中有无任何金属碎片或外来材料,这类物质可在轴承中造成高压点。验看内径是否挤压轴承并通过内径的再加工进行调整。还要确保轴承面的平整而且在整个基座区域不缺少作何垫片。
脏物缩短轴承寿命。在轴承中寻找抛光面上有明显痕迹的滚珠或滚柱。这种情况肯定表明微小物质进入了轴承并且正在磨轴承部件。较大的脏东西会引起刻痕。当然,这将导致停机。
从保持室内卫生做起。在干净的地方用干净的工具工作,拿取轴承要细心,更换轴承时要清洗。触摸轴承越少越好。在实际准备好安装前不要打开轴承包装。要确保所使用的润滑剂未受到任何污染。要保持润滑脂枪和油盒上有盖。
使润滑程序标准化并且只允许有经验的人员从事润滑设备的工作。
如果密封破裂、弯曲或磨穿,灰尘、脏物和其它外来物质就会进入轴承。如果出现潮湿或水,特殊设计的密封或活门可将其阴挡在外面。当肮脏环境是一个永久性问题时,应设法用轻金属盒将轴承座覆盖起来。不用花很多钱就能轻而易举地采取措施将灰尘和脏物与轴承隔绝开来。为提高防污染功能也可使用双尖端密封。
只使用最佳质量的润滑剂。功能的不同意味着在在磨损、维修和停机方面的很大不同。
适当地停用新轴承可避免损坏,早期故障和停机。最初几小时的使用对于轴承的寿命是最关键的。仔细观察每个新安装的轴承并听其声响,测其温度。停用期从几小时到几星期不等,但通常24小时就足够了。
噪音是一种征兆。如果轴工作正常,你所听到的声音应当是柔和的呜呜声和润滑脂的松动声。任何其它噪音最终都意味着故障。用螺丝刀当做听诊器检查新轴承。短促的尖声说明未完全润滑。刺耳声说明轴或轴承座有妨碍或者调整不适当。光滑,纯洁的声调说明在静止的座圈中有痕迹。不规则的噪声说明有滚珠损坏。嘎吱嘎吱的声音意味着有脏东西。
许多轴承热得不能触摸。学会掌握住轴承的通常工作温度。温度超过通常值就会出现故障。这种情况可以来自于轴向的或径向的预载,不同轴,轴承座过紧或磨损。
在停用期结束后的数天内应检查一次轴承。观察润滑剂。如果脏了就要更换。
检查密封罩是否损坏或磨破。现在花几分钟进行双检查,会减少以后的损坏或停机时间。
据一位工业界代表人物透露,抗磨擦轴承所有故障的95%以上来自有缺陷的装配,不适宜的工作条件以及通常可以经过对轴承的观察被发现的其他类似原因。然而,这些故障中的许多种可以通过较好的润滑剂加以免除或者推迟。
在径向负载下适当运行的轴承能轻易地观察到。正确装配的,未达到最大负载而运转的以及保持干净和适当润滑的轴承,在看上去像有些模糊不清的平面似的座圈内显现出一个球形轨迹。这就类似于一个重叠的表面,在其中非常精细的磨痕向外滑出。在表面没有明显的磨损。
其他工作状态良好的表现是,单一的球状轨迹与座圈的边缘完全平行并且径迹在座圈上位于中心。通常,外圈应承担少于一半的圆周负载,但是如果轴承在轴承座中稍有爬动,滚珠接触将在整个圆周上显示出来。
B.故障分析
外来物质——滚珠式轴承对脏物或外来物质特别敏感,这些东西或多或少起到研磨作用,因为在滚珠或滚柱与座圈之间单位压力特别高,而且由于滚动能吸引小物体,特别是微粒物质。
脏是所有轴承最常见的引起损害的原因。在最初的安装中,在维修期间,通过空气向轴承罩内的渗漏,或者甚至是通过使用脏的润滑剂,都可以将脏物带入轴承。
细小或柔软的碎片会产生小研磨混合物所具有的效果。座圈在球轨道中受到磨损,滚动或滚柱磨损并且轴承变松并产生噪音。
诸如铁锈或其他金属材料那样硬和粗糙的外来物质,能造成小凹陷,它同由于超载故障,酸侵蚀或腐蚀所造成的凹陷明显不同。硬物堵塞可引起座圈转动。
水、酸或者其他腐蚀性物质引起故障在轴承上的表现是,在座圈的整个曝露面上有红棕色的表层和非常小的腐蚀洞。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滚翻运动将润滑剂推离了滚珠轨道,在滚珠或滚术轨道上没有腐蚀。有腐蚀性的氧化物象研磨剂一样运动,它造成磨损并在滚珠或滚柱以及它们的座圈上留暗灰的颜色,这与轴承表面上红棕色的遗留物形成对照。
超负荷——超载能引起金属疲劳、其结果是表面层断裂。这种故障开始于小范围并且迅速扩展,最后遍于座圈和滚珠或滚柱的表面。在多数情况下,故障开始于内座圈。
不同轴和变形——当滚珠或滚柱轨道与轴承边缘不平行时,明显存在不同轴或者同时有径向和轴向负载。在单排滚珠或轴承中,故障通常是保持架被敲碎或磨损。故障由变速引起,将滚珠挤进分离的糟中。不同轴将迫使固体的保持架与内或外座圈磨擦。
硬淬——这种现象由座圈内有规则的凹陷显示出来。它与滚珠或滚柱的间隙同时发生。这种现象通常产生于:当采取重击滚珠或滚柱。或者轴承的方式强行安装轴承作法。它也能产生于可能没有适当同轴的极高的压力。
当轴承长时间不转动而是摆动时。会出现错误的硬淬。当然,其速度由于外来物质的研磨会大大加快。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通过对轴承的预负载和/或者使用较重的润滑剂对硬淬加以控制。在轴承存放或运输期间也会发生错误的硬淬。
热——热故障一般在中速和高速运转时发生。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由于润滑源被切断而引起的故障;润滑剂变质;润滑剂受污染;过分润滑;超负荷或者由于这个或那个座圈膨胀而夹住了轴承。此外,变形安装可引起保持架发热。还有,外来原因也可引起发热。
可以通过查验哪个部位最先发热,最热的部位或类似的表现找出故障原因。热能够氧化隔离器,而且也可以软化滚珠或滚柱以及座圈,因为热量不能够迅速地传导出去。尽管滚珠或座圈发生了老化。丰富的润滑仍可使轴承继续运转。
确定抗摩轴承的故障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然而,对润滑剂状态,滚珠或滚柱或座圈的状态以及对轴或者外壳状态的仔细观察,在许多情况下对抗摩擦轴承产生故障的原因能给予正确的指导。

楼主:
所谓轴承游隙,即指轴承在未安装于轴或轴承箱时,将其内圈或外圈的一方固定,然后便未被固定的一方做径向或轴向移动时的移动量。根据移动方向,可分为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
运转时的游隙(称做工作游隙)的大小对轴承的滚动疲劳寿命、温升、噪声、振动等性能有影响。
测量轴承的游隙时,为得到稳定的测量值,一般对轴承施加规定的测量负荷。
因此,所得到的测量值比真正的游隙(称做理论游隙)大,即增加了测量负荷产生的弹性变形量。
但对于滚子轴承来说,由于该弹性变形量较小,可以忽略不计。
安装前轴承的内部游隙一般用理论游隙表示。

●规格值 (单位:um) 公称内径d MC1组 MC2组 MC3组 MC4组 MC5组 MC6组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0~9  0 5 3 8 5 10 8 13 13 20 20 28
公称内径d
 C2组 EMQ组
C0组
 C3组 C4组 C5组
0~10 0 7 4 11 2 13 8 23 14 29 20 37
10~18 0 9 4 11 3 18 11 25 18 33 25 45
18~24 0 10 5 12 5 20 13 28 20 36 28 48
24~30 1 11 5 12 5 20 13 28 23 41 30 53

游隙的选择

从理论游隙减去轴承安装在轴上或外壳内时因过盈配合产生的套圈的膨胀量或收缩后的游隙称做“安装游隙”。
在安装游隙上加减因轴承内部温差产生的尺寸变动量后的游隙称做“有效游隙”。
轴承安装有机械上承受一定的负荷放置时的游隙,即有效游隙加上轴承负荷产生的弹性变形量后的以便称做“工作游隙”。
当工作游隙为微负值时,轴承的疲劳寿命最长但随着负游隙的增大疲劳寿命同显著下降。因此,选择轴承的游隙时,一般使工作游隙为零或略为正为宜。
另外,需提高轴承的刚性或需降低噪声时,工作游隙要进一步取负值,而在轴承温升剧烈时,工作游隙则要进一步取正值等等,还必须根据使用条件做具体分析。

网友:
六楼讲很透彻,补充点拙见
1,轴承内,外径误差≤1μ,配合间隙≤2μ,
2,轴承按说明书大小口摆放,
3,调节压力6-7kg,调整内,外垫圈,
4,用3号锂脂润滑油,只用1/3空间润滑油。

楼主:
谢谢前进兄,我不记得上次拆的顺序了,特别是轴承的方向,不知有谁能提示下

网友(2008-09-14):
选轴承最好选择P4级的。就是市面上C级轴承。是最精密的轴承。
油脂选3号的特白脂。

网友:
建议楼主轴承先P4或P3的,当然P5也能用。轴承安装后,转动时产生的负作用对轴工作影响很大,所以轴承宜好不宜差。
轴承游隙不要太小,C2的最好少用。轴转速较快,游隙太小时轴承在高速状态下产生很大热量,对轴承寿命和精度影响非常大。
轴承最好是密封的,但少用橡胶密封类(2RS),这会在高速中烧坏,防尘和长期脂润滑效果会弱化。
轴承安装时,注意技术运用。不要用蛮力。否则再好质量的轴和轴承都会被破坏。

网友(2013-05-28):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磨床内圆磨头如何拆开,我那个怎么都拆不开,670554615我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