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7000L油箱,请问要用多厚的板才好?

楼主(2008-05-30):
现我需要制作一个7000L油箱,请问要用多厚的板才好?谢谢!

网友:
15mm  最少的   要不变形太大

网友:
楼主,这些是否应该通过计算才能得出结果吧
万一出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网友:
要知道怎么计算吧

网友:
需要进行计算的。建议可以考虑做成圆罐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剑说的对了,做成圆形的,材料会省很多。
我们常做的8吨缸/3mm(没有加强筋);20吨/4mm(有加强筋);

网友:
材料上要下文章的啊
16MN的

楼主:
客户要求用方型的,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计算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QQ加我,我告诉你

楼主:
我这上班不能上QQ  只能上MSN

网友:
不是液压站用的油箱吗?圆的怎么加元件,太难了吧!

网友:
楼上的

圆的可以防止变形撒 其他的东西也可以装在上面, 在边上放泵站和阀块很普通

网友:
楼上的
那液位计,加热器,自冷循环的管路怎么安装啊!
我还没有看过呢  你有照片什么的吗 可不可以发个上来看看
是什么行业用的多,我主要是在重工业 还没有看过 希望接受一下新鲜的东西

网友:
稀油站我倒是见过很多圆形的,但是液压站做成圆形的还是很少见(除了很小的)。

网友:
确实大点的油箱多是方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