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能够在铝合金表面镀硬铬的公司

楼主(2008-05-30):
愁白了头!寻找能够在铝合金表面镀硬铬公司!
纺织机械工件,压铸后机加工,薄壁件,滚筒型,镀层50um。
哪位高人指点!
多谢!

网友:
找不到镀硬铬的可以找镀低磷化学镍的,不过铝合金前处理太麻烦的,能做得好的地方不多

网友:
1、铝,铜表面镀硬铬是可以的,
因铬与铝的热涨冷缩率不一样,会引起表层裂纹脱开
2、可以用阳极氧化来提高表面硬度
3、可以用气相沉积来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
请查看短消!!!

网友(2008-09-16):
是不是铸铝件上读硬铬?也就是铝合金表面镀硬铬?
你是什么地方的?
看了你什么地方,才能知道离你最近的铝合金表面镀硬铬电镀厂,
可以给我发邮件:tytid@163.com

网友(2009-11-08):
本公司专业从事铝合金电镀硬铬,有意请电13671511440

网友(2011-07-05):
深圳,龙华富士康

网友(2012-03-06):
请联系qq:1115771085

网友:
先要打镍底,前处理是免不了的,一般的电镀厂都能做。

网友(2012-07-04):
这个呀,我给您推荐铝合金等离子氧化工艺,处理后,比镀硬铬和硬氧还要耐磨,我的电话是18064305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