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看看该件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楼主(2008-05-30):
1:材料是铝合金;
2:该件事一个仪表上的一个转子零件;
3:转子的外形是什麽曲线。
请教该件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具体的加工路线、加工方法是什麽?
非常感谢!急盼!

网友:
里面的孔是球面吗?感觉线切割下料,数控车就行。。。

网友:
看刀痕不像是线切割
楼主应该给个大概尺寸,工件大了就不好加工了.

网友:
楼主查一下真空设备罗茨泵的相关知识。我看他比较象真空泵的转子.

网友:
轮廓成型是线切割的,其他应该是加工中心做的,中间小孔应该是台阶孔。

网友:
型材,加工中心定位后打孔就行

网友:
呵呵 就是罗茨泵的花生型转子吧

网友:
可能是型材挤压出来后,中间台阶孔用加工中心钻铣出来的。但是表面纹路,就不是径向的而是轴向的

网友A:
这是腰轮气体流量计的转子叶片。这里有工作原理的介绍。
http://www.sensorok.com/tech/tech/tech/0332.htm

这两个腰轮的“啮合”其实是靠轴端的一对1:1的小模数齿轮的啮合保证的。
齿轮精度应该有6级吧。

这里有相关罗茨曲线的介绍:
http://www.enpinfo.com/Fan/11238.html
http://www.fanxp.com/Article/Tech/TDoc/200704/215.html
问题是文中只提到已有的DWG文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搞来的。

还有三叶的呢:
http://shonly.cn.busytrade.com/detail.php?tb_id=950968

上述的腰轮为铝合金型材(挤出成型)制成。因此你们如果想搞这个,就得向
型材厂定制(有模具成本哦)。曲线么,联系一下相关厂家试试?

碰巧知道这些,因为我们在该流量计行业内还提供椭圆齿轮的加工设备。
这是我们的椭圆齿轮:

网友:
应该是线切割成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鼎力帮助?
对你的精神,表示感谢,强烈建议管理员对你上述的回答加分!

网友(2014-01-21):
量大的话可以用铸造毛坯,加工中心机加工,如果量小的话可以同都锻铝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腰轮气体流量计的转子叶片。这里有工作原理的介绍。
http://www.sensorok.com/tech/tech/tech/0332.ht ...

网友:
个人看法
工件毛胚为热挤压成型件
锯床下料
专用夹具车床控制工件长度
专用夹具装夹 加工中心加工内型腔
4轴加工中心用球刀铣出外形

网友:
可以订制做铝型材的

网友:
东西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