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表面出现金属剥落现象---请教

楼主(2008-05-30):
请教各位大侠:50度角锥齿轮表面有金属剥落,现象,是齿表面硬度不够还是啮合不好!

网友:
1,齿面硬度不够
2,润滑不好,速度过高。
3,表面粗糙度不好。

其他的,请高手补充。实话说,齿轮我比较外行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
    润滑没有问题.我觉得是齿面硬度不够,跑合线调整不好
齿轮是沈阳造的,前几次装配的减速箱都没有问题,这一批齿轮跑合线很难调整.使用效果也不是太好
还不到三个月就出现上面的问题
请齿轮调整这方面的高手指点!!

网友:
啮合不好!可能是中径大了点,呵呵,瞎猜,不过现实中遇到过

网友:
哦,忘了讲:是合格件吗?有时候,由于加工的原因,孔(轴心线)与齿轮的中径并不是同心

网友(2008-07-23):
可能是热处理渗碳的问题

网友A:
齿轮表面出现金属剥落现象,可能是由于你的齿轮材料经过了热处理,例如渗碳淬火后出现的问题
(1)表面含碳量过高,渗碳层出现大量网状碳化物使脆性增加,容易在碰撞时脱落
(2)渗碳层深度太薄容易引起表面疲劳脱落
建议你将齿轮材料、热处理方式何工作载荷运行条件提出来放到热处理版块,大家探讨。

网友:
1.当初这个齿轮的设计参数?比如精度几级?表面处理方式等?
 2.齿轮的使用条件?比如使用温度条件,润滑条件,强度校验,有无强烈的冲击,使用寿命的设定等?
 3.材料?
请把这些外围的条件说明清楚!
 我认为你不能主观判定人家的齿轮没做好,先把问题找准了再说这种话!
  1.量测样品尺寸
  2.抽检此批齿轮尺寸,表面处理情况
  3.装配后的测试数据
  4.纪录此批齿轮的不良率,及其数据,与正常的有何区别。
反过来问问自己:设计有无问题?
                装配安装有无问题?
                使用时有无按规定操作?
  把这些都排除了,就可以拿着数据找厂家索赔。
我不懂着玩意,随口说说,不当之处,见笑!

网友:
应该是装配的问题,咬齿了.多磨合一段时间就不会掉粉了。

网友:
齿形误差、加工精度差、安装角度不符合要求、润滑不良、齿面软、跨齿侧误差过大,都能引起齿面起皮现象。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提出的宝贵意见!这个问题已得到了解决,换了一家工厂加工,主要问题是表面处理及硬度以及加工精度。

网友(2008-12-14):
可能是热处理渗碳的问题,应该是这样

网友(2009-03-10):
应该原因很多,润滑不好,油脂问题,热处理,加工精度,材质,安装精度等都可能造成

网友:
两个齿轮的材料搭配不良可能导致剥落,确认两个齿轮材料很重要,硬度上去未必会解决问题。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表面出现金属剥落现象,可能是由于你的齿轮材料经过了热处理,例如渗碳淬火后出现的问题
(1)表面含碳量过高,渗碳层出现大量网状碳化物使脆性增加,容易在碰撞时脱落
(2)渗碳层深度太薄容易引起表面疲劳脱落 ...

支持!渗碳层的应力状况比较关键。

网友(2009-09-13):
两个齿轮的材料搭配不良可能导致剥落,确认两个齿轮材料很重要,硬度上去未必会解决问题。个人意见。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冷焊,有没有点蚀??

网友:
是齿面胶合现象,从运行负荷和油膜厚度上考虑是否存在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