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编码器---请教

楼主(2008-05-30):
各位大侠好,我们有台数控刀位用的是德国BALLUFF的角度编码器,型号BRGE1-WFE08-EP-P-P-K-02,工作电压24V。因换刀不正常,怀疑是编码器的事,我从另一台床子上拆了一个,换上后工作正常。可我们上海巴鲁夫的代理买来一个,同事换上后面板就启动不起来,后来就烧了,不知什么原因。望有这方面知识的同仁能给个解答,谢谢了。

网友:
换上后面板就启动不起来,后来就烧了
明显是线路接反了,晕.不是有图纸,为什么搞烧了呢

楼主(2008-07-16):
问题解决了。
我看过了接线是没错的,编码器里面一个芯片原型号是UDN2580A的,后来买的是UDN2550A。编码器型号没有错,不知怎么回事,可能载流大小有关吧。后来我们换了一个同型号的芯片,刀台正常工作了,一个编码器8000人民币呀,不知道有没有国产的。